称重设备
请教:称重传感器串并联的区别

楼主(2007-01-11):
在实际应用中两个称重传感器有人串联用,有人并联用,不只哪种精度高,单电源供电与双电源供电有什么不同.

网友A:
串联用没见过,并联用经常有,单用精度最高.单电源供电与双电源供电没什么差别,主要看调理板情况,相对来讲单电源供电更容易,稳定性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