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传变频器显示‘U1 P1.97’

楼主(2007-01-11):
现在有一台普传变频器显示‘U1 P1.97’,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网上也没有具体的使用手册等资料,机器是7132G3,请大家提供一下故障代码表,谢谢,另哪位有此主板,请举手一下。

楼主:
后来处理了一下,上面的显示没了,可是面板一直显示参数状态,且不知道怎么改参数,无法运行,

网友A:
这种机器也好用的啊,还是换一台算了

网友B(2009-06-15):
围观,我这的也是这种问题。怎么处理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