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问题

楼主(2007-01-11):
6寸的阀门,600磅,高温,介质:过热蒸汽,反作用。空载运行平稳,但一经加负荷就不动作,请教!

网友A:
选型不合理,如果为流闭型安装,可以改为流开型,但不能保证加负荷阀门自动开启。

网友B:
有可能是流向反了,请检查阀门按装方向是否与流体介质一致。

网友C:
我靠!!蔚蓝 人家只说反作用又没说反装,你就说选错了,就算是反装阀也管用啊.
我认为是阀门填料过紧,还有材质和阀芯的受热形变度不一致.造成阀竿受热膨胀卡住了动不了.
还有是电动的还是气动的,从你讲的我看好像是气动阀,看下你给的高压空气压力是不是高于蒸汽压力,不然怎么动.

网友D:
  我看是不是带了负栽时,阀的启动压力不够呀!
要是气动阀,在空栽校验时提高阀启动气源压力就差不多了。
也不知道说的对不对。可以试试!
仪表工习题集~现场分册)上有例题

网友E(2007-02-28):
如果是流关的阀门,那可能是气源压力不够

网友F:
估计也跟启动压力有很大关系。另,我见过HONEYWELL的阀门反装一旦带负载会产生牛鸣般的响声,不过是水阀不是蒸汽阀。

网友G:
可能阀推力不够

网友H:
应该是阀门推力不足,查执行机构的推力是否相配。

网友I:
典型的启动压力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