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电机能否在真空下运转

楼主(2007-01-11):
  我公司有台设备工作时有两种状态,即大气状态和真空状态,里面有台风机坏了,修好后试机时发现在抽真空状态下启动风机,空开跳,接触器触点熔接,在大气状态下启动正常。

网友A:
抽真空后用万能表量一下三相的电阻有无变化,再用摇表测一下三相对地或者对机壳的电阻。得出数据后自己解决吧

网友B:
风机在真空状态下还能怎么用???

楼主:
下面引用由xue-816在 2007-1-11 13:36:00 发表的内容:
  风机在真空状态下还能怎么用???
--------------------------------------------------------------------------------------------
  这个风机应该在大气状态下用的,已经烧了3个接触器,我想不出烧坏的原因,今天发现跟抽真空有关,想请有经验的师傅解释一下。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C:
我还是头一回听说阿

网友D:
是否可以理解为:风机工作在真空状态是指其扇页两侧的压力状态一边为真空,一边为大气,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说在大气压力的作用下,扇页(电机)运行阻力增大,所以超过其额定电流,才会出现据说情况

楼主:
   TO 黄毛老,怪我表达不清,情况是这样的,风机扇页在工作室,风机机体在密封的铁罩内,抽真空时工作室是真空,铁罩上也在抽真空。
  空开跳,接触器触点熔接只是瞬间的事,换接触器后改正常大气状态下开风机启动正常。肯定是短路引起的,我想不出烧坏的原因。

网友E:
电机功率   ?
接触器功率 ?
工作电流   ?

网友F:
负载太小了.功率因数低,电流上升导致接触器烧坏.

楼主:
  TO: wb

 电机功率   5.5kw
 接触器功率  5.5kw
 工作电流   8A

楼主:
TO:  wanghere

 电流上升多大会导致接触器烧坏,刚换的新的哟。瞬间三相的触点粘连,空开还跳开了,电机也没坏?什么原因呢?

网友G:
如果风扇和电机不是在同一个密封容器内,虽然都在抽真空,单因两个容器体积不一样大,两边就存在压差,如果压差过大将造成转子后退或前进,这样电机就有可能堵转,电机瞬间启动电流是非常大的,接触器肯定烧熔在一起

网友H:
同意楼上的说法,应该是启动负荷太大造成电流过大所致。
还有电机在真空的环境中运行,散热是一个应该考虑的问题

网友G:
散热应该没问题,因热量被真空泵抽走拉

网友G:
建议等铁罩内的真空度和工作室内的真空度一样时再开启电机

网友I:
支持三肯的说法,可能风机修好装回去时密封没做好

网友J:
正是因为散热问题.

三肯兄: 热量不能被真空泵抽走, 因为没有外面的冷空气进入.

真空状态, 热量只能通过辐射传递.
没有空气通过电机散热片传导, 对流到周围环境, 电机不就是好象装在保温瓶内吗?

这种情况与高原电机为什么出力比平原上要少的原因是一样的,
详细我在另一帖讲过.
http://www.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370124

网友A:
抽真空后用万能表量一下三相的电阻有无变化,再用摇表测一下三相对地或者对机壳的电阻。能够让空开跳掉绝对不会仅仅是堵转的问题。建议检查一下匝间在真空下的绝缘

网友K:
真空度是多少

网友L:
有结果告知,想学习!!

网友M:
  等待结果

网友N:
lly说的有道理,但如果是散热的原因,总应该起动几分钟过热后才跳啊,不能一起动马上就跳啊.

楼主:
下面引用由三肯在 2007-1-11 17:23:00 发表的内容:
  如果风扇和电机不是在同一个密封容器内,虽然都在抽真空,单因两个容器体积不一样大,两边就存在压差,如果压差…
--------------------------------------------------------------------------------------------
有道理!不过还有点疑惑,堵转接触器肯定烧熔在一起?

楼主:
看了 lly链接的帖子发现 曹大平说的:
  之前听过一位专门从事高原低压电器研究的退休工程师说过,电气元件之所以在高原上要降容工作,其原因较多。我能记得的大致是,随着海拔升高,虽然温度会降低,但是空气越来越稀薄,散热变得更困难,[u]空气绝缘强度也会降低。此外,海拔越高,重力加速度值也会发生变化,也就是说重力会与平原地区不同,对于有些元件就会产生影响。
  会不会是因为空气绝缘强度降低引起的呢?如果是的一切都好解释了!

网友H:
楼主,有结果告诉下啊。
我认为主要问题是启动负荷过大,散热问题是以后运行中应注意的问题。
如果马达堵转,相当于变压器副边短路运行,电流很大,接触器熔在一起就不足为奇了。
还有楼上的,空气绝缘强度会随着空气压力的降低而降低?以前没听过。还有就算空气绝缘强度降低,怎么会引起电流过大?转子和顶子之间的气隙即使导通,也不会造成定子之间短路啊,马达线圈间都是经过特别绝缘的啊

网友H:
可以在真空的状态下,将马达和风机拆开启动一次,什么问题都可以知道了

楼主:
  谢谢大家的讨论!有结果会告诉大家的。
  空气绝缘强度会随着空气压力的降低而降低?我以前也没听过。如果是的会引起接线端子的电弧造成短路。

楼主:
  这台设备是热处理用的,我们叫氮化炉,里面有加热室,抽真空后充入氮气和氨气,因为高温下分解有氢气产生,所以不能与大气直接接触,外面设有置换室,我说的风机就是置换室用的。
  现在设备已开始生产,半个月内不会停机,不好再检修。
  我们已联系厂家,看厂家是怎么解释这个问题。

网友J:
下面引用由帝国时代在 2007-1-15 16:25:00 发表的内容:
    这台设备是热处理用的,我们叫氮化炉,里面有加热室,抽真空后充入氮气和氨气,因为高温下分解…
--------------------------------------------------------------------------------------------
楼主早说说工艺嘛.
另在问问:
    真空是不是分级抽?真空最后要求到10的负几次方呢?
    其他工艺如玻璃真空镀膜, 半导体行业. 真空要求是很高的, 可到10^-6 , 10^-8. 分成很多级的, 旋片泵-罗茨泵-分子泵. 各级的泵启动是有严格的连锁条件的(真空到了多少才能启动,一般由PLC来完成), 万一被切为手动启动而没注意到真空度符合要求, 可能出现烧泵或者楼主的情况.

楼主:
  看来lly是行家,我们有台IP炉,真空要求高,工作时要到10^-4,10^-5。真空是分级抽的。
  氮化炉置换室真空要求不高,10^-1,因为主要是抽废气。真空也是分级抽的。
  各级的泵启动是有严格的连锁条件的,PLC控制。

网友G:
空气绝缘强度会随着空气压力的降低而降低,我认为不会的.如果是这样那真空接触器又是怎样工作的呢?

网友J:
泵和电机有没有冷却水?
在真空下运行的风机是要配独立的冷却装置, 因为本身已经没有足够的工艺流体来冷却风机轴承及密封, 和外部的空气来冷却电机. 当然我也从来没有也不敢做断水实验, 有水流开关做连锁保护的.
象楼主这种情况, 确实没有碰到过, 因为一级一级的连锁保护非常严格, 虽然真空度要求更高, 但没有出现烧泵或者跳开关情况.
另楼主的工艺气体中含有氨气, 需知道氨气对铜的腐蚀性是非常大的, 工艺设计是否已经考虑进去?

T0:三肯, 毫无疑问, 真空状态下, 绝缘度最高.

下面我再谈谈自己的看法, 抛砖引玉:
    但是如果在真空状态下, 冲入少量其他气体, 如惰性气体, 尽管真空仍然较高, 会产生辉光放电. 氨气有没有这种放电情况不知道, 但氨气的化学极性很高的(比水差点), 也就是说导电性能比空气高N倍, 还有一点氨气非常容易与铜形成络合物, 大家在一次仪表或者管道选型时如果有铜材, 经常会注意到不能与氨气氨水等等接触.
    形成络合物实际是一个化学反应, 是受化学热平衡制约的, 简单地说是一个可逆过程, 与反应物的浓度, 温度, 压力等等有关.
    按道理电机里面的铜是有绝缘漆保护的, 与氨气有没关系难说.
    我的印象发电机冷却水中的铜,氨含量是要定期检测的.

网友N:
lly的思路很有创意,看来还要找个化学高手来解答一下.

楼主:
T0: lly , 泵和电机有冷却水,大铁罩内有冷却水流动,另外电机固定在大铁盘上,大铁盘内也有冷却水流动,下面才是风叶。也就是说大铁罩和大铁盘构成一个腔,风叶在另一个腔。

网友O:
不知LLY是不是从事真空设备方面工作的,我原来也做过真空电子器件3年时间,对真空设备也略有了解,说的不错!

楼主:
请教曹工和lly:旋片泵-罗茨泵-分子泵分级的方法。

楼主:
  厂家来信了,提了两条,电机烧毁是因为冷却不好,有铁锈导致流量低;至于抽真空状态下启动风机,空开跳,接触器触点熔接是因为真空放电,要避免在抽真空状态下启动风机。
  我看了程序没有在风机起动回路中连锁抽真空接点,手动和自动都有可能在抽真空状态下启动风机,看来程序要修改了。

网友P:
用防爆电机应该能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J:
下面引用由帝国时代在 2007-1-16 15:02:00 发表的内容:
  请教曹工和lly:旋片泵-罗茨泵-分子泵分级的方法。
--------------------------------------------------------------------------------------------
采用母管制,
旋片泵从一级母管抽到大气;
罗茨泵从二级母管抽到一级母管;
分子泵从各腔室抽到二级母管.
各级设置了多个电磁阀, 和真空表, 腔室和二级母管用的真空表要求是很高的.
分子泵在腔室内, 泵与电机一体化, IP67以上,转速30000转/分以上,轴承有机械的也有磁悬浮的, 水冷却, 流量开关连锁保护.
整个逻辑控制并不复杂, 只是对仪表和设备要求很高, 分子泵更是昂贵的价格, 10^-6以上的进口分子泵, 每公斤与黄金价格差不多.

楼主:
  谢谢LLY,我们这的IP炉用了两台BOC EDWARDS的Turbomolecular pump,型号是STP-A3003C,,转速27000转/分。听说价格很高,直接接腔室,应该是分子泵。
  那么与它连接的就是罗茨泵了,最后是旋片泵。对吗?对真空设备了解不多,请原谅!旋片泵10^-2?

网友O:
旋片式真空泵主要用来抽初级真空,可以在大气压下工作,极限真空一般是几帕。一般抽真空范围(10^5~10^-1Pa),叫做粗真空。

罗茨真空泵的最大优点是在较低入口压力时具有较高的抽气速率,但它不能直接从大气压启动,必须有一台前级真空泵串联,比如上面的旋片泵作为前级。一般抽真空范围(10^3~10^-2Pa),叫做低真空。

分子泵通常用于抽取高真空,它只能从低真空下启动,否则很容易损坏。一般抽真空范围(10^-1~10^-8Pa),叫做高真空。国内分子泵质量不是特别好,日本的岛津,德国的莱宝,法国的阿尔卡特等分子泵比较常见。

楼主:
谢谢曹工和lly,学习了

网友Q(2007-12-16):
传导,对流,辐射是热量传输的三种方式.
绝对真空下,只有辐射,如太阳.
相对真空下,降低

网友R:
 “有台设备工作时有两种状态,即大气状态和真空状态”

1、在真空状态下,设备带电工作时,由于电损耗而发热;
2、这是只能利用热传导、热辐射的方式,将热量导出;
3、负责温升过高,会损坏绝缘,烧毁设备!

网友R:
  “发现在抽真空状态下启动风机,空开跳,接触器触点熔接,在大气状态下启动正常”

1、这是因为,在抽真空状态下启动风机时,你的风机由于承受很大的压差而堵转不能启动;
2、如果强行起动,启动电流很大,空开跳,接触器触点熔接;
3、你只有在非抽真空状态下,风机不承受压差的情况下起动!

网友S:
风机是散热的吗?要是散热的,可以不装风机,风机是靠空气对流散热的,没有空气当然没有散热了,常时间运转电机温升上高,不烧电机和空开才不正常呢!我有解决办法:13862600304

网友T:
    因为电机烧和接触器烧不是同时发生的,这个问题应该分成两个问题:
    1、电机烧:
    A、氨气损坏了绝缘,因为氨气有腐蚀性。
    B、真空中散热不好。
    C、两个真空室真空度不一样,造成电机负荷加大。
    2、接触器烧:
    A、两个真空室真空度不一样造成电机都转。
    B、电机有部位在真空室有煇光放电,或整个在真空室发生煇光放电。
    煇光放电:
    假定有两个电极在真空室内,当有空气时,因为空气是绝缘的,所以不会发生煇光放电。但当电压升到能击穿空气时,发生放电,如果放电中产生能量将气体电离,生成导电通道,便产生电弧,电流很大,仅比短路小一些。如电焊机和弧光灯。你的情况这种条件应该不存在。
    当真空度升高但还有一部份气体时,电极产生煇光放电,将气体电离,此时电流的大小,视气体性质决定。氮气,是惰性的,一般不放电,氧气,发生红光,电流较大。氖气,发红光,电流较小。其它的气体没有试过。你的情况中,真空度达到后有氨气存在,是导电的,应注意。
    随着真空度的升高,煇光放电的电流越来越小,到一定程序,电流小到趋于零,此时绝缘强度比在空气中还高。利用此性质可做成真空开关。因为一般的设备达不到如此高的真空度,你也应该除掉这种状态。
    你的设备所处的状态没有写的很清楚,所以你按道理自己分析吧。
    郁闷,煇字为什么是繁体?

网友U:
大姑娘上轿,头一回啊

网友V:
不明白现场是什么状况? 发个照片,

网友W(2008-03-13):
的确是真空放电所致,解决的方法为:1在真空槽内的电机的接线应该用不导电胶密封2、要启动风机时一定要往真空槽内充气压力要达到67Kpa以上3、在程序上要有互锁。

网友X(2009-08-30):
电机在真空情况下,会有什么情况发生?

网友Y:
没听说过在真空工作,头一次听说。

网友Z:
普通电机不能在真空下工作,否则会真空下放电,烧坏电机。一般程序上都有互锁,用压力开关或真空传感器完成互锁。

网友AA:
我之前也是搞过真空设备的,是真空镀镆机。跟据楼主所说的情况,我大概的说一下这几点情况。

1:可以确定不是因为散热导致的,因为这个电机是你之前就用过的,现在只是装回去而已。

2:之所以空开会跳,是因为电流大,而且接触器的触点还熔接(电流不是一般的大)。

3:你要查查马达在大气状态慢慢抽真空时有什么变化。可以从其中的变化入手!

4:一定要注意马达的密封性,可能是修过之后,装上时那里的密封没有做好导致马达电流大!

网友AB:
在真空状态下有几种结果需要考虑,

1、在大气压下水的汽化温度是100度,但在真空状态下水的汽化温度是很低很低的,水与水蒸气对电机的影响大小我想大家都应该清楚;

2、在真空下由于没有空气对流散热,电机的热量散发的很不容易,电机会引起发热,过电流,而损坏电器设备,很正常

网友AC(2011-02-09):
关于电机在真空下启动

普通电机是不能在真空下启动的,普通电机如在真空环境下使用,在启动前必须向容器内充入气体,使电机的环境压力在750mbar或460Tor或75000Pa以上,才能启动风机,即:普能电机的环境启动压力接近于大气压。现在有一种新型的特种电机可以在真空环境下使用,这种电机是把定子与转子间隔开,定子在在大气压下使用,而转子在真空下使用。

网友AC:
普通电机是不能在真空状态下使用的,如普通电机在真空下使用,在启动电机前:须向电机所在的容器里充入气体,使电机启动时所在的环境压力必须高于等于750mbar或75000Pa。现在有一种新型电机,可以在真空状态下使用,它是一种特制的特种电机,在内部结构作了特殊处理。使定子工作在大气压下,转子工作在真空下。

网友AD:
真空下工作的电动机我还没有接触过哦。真的要学习一下了哦。

网友AE(2020-09-25):
引用 网友AC:
普通电机是不能在真空状态下使用的,如普通电机在真空下使用,在启动电机前:须向电机所在的容器里充入气体,使电机启动时所在的环境压力必须高于等于750mbar或75000Pa。现在有一种新型电机,可以在真空状态下使用,它是一种特制的特种电机,在内部结构作了特殊处理。使定子工作在大气压下,转子工作在真空下。

真空环境用的电机,真空减速机,真空运动模组滑台,真空步进电机系统,真空步进动力线缆,真空解决方案 153-2243-01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