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减压启动各元件的选择

楼主(2007-01-11):
请教各位大虾,在星-三角,自耦降压启动中,选择接触器等元件,有什么近似的公式!
比如110KW电机,使用星-三角和自耦降压启动.元件怎么选择.
以前一直是很大的估算,没有考虑省材!

网友A:
接触器自然是用大的好,一次过投资,以后维护省事。

反正我选,历来取负载功耗瓦数=接触器额定瓦数*60%

网友B:
我的经验:电源开关选400A空气断路器,250A已可以,但考虑触点电流密度,还是选大点;星角启动接触器选150-200A;自耦变压器启动接触器选250-400A,不频繁启动只要大于额定电流既可,频繁启动选大一级.

楼主:
自耦时  我这样选:开关400/250A;主接触器250A,65%分压接触器选200A,末端连接接触器100A  是不是有点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