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维护保养?参与讨论

楼主(2007-01-11):
电气维护保养?具体要做哪些工作?

网友A:
怎么没有人顶啊
!!

网友B:
1、检查接地是否良好。
2、检查接线是否牢固。
3、电气元件除尘。
4、检查漏电保护装置是否灵活。
5、检查接触器磁路是否污染。触电有无烧毁。
6、电机接地,电机运转声音及有无震动。电机三相电流是否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