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怎样把程序下载到memory card

楼主(2007-01-11):
有一个S7 CPU316 带一块memory card(存储器卡),怎样才能把程序下载到memory card(存储器卡)中?在step7中 download user program to memory card 一直是浅色的,不能使用。

楼主:
怎么没有回复啊

网友A:
等等吧,会有的。

网友B:
组态正确了吗?查查看.

网友C:
直接下载就行了,download

网友D:
直接下载就到卡里了,

网友E:
同意楼上的!

网友F:
你把鼠标点到项目里的Blocks上,让它高亮.然后回PLC菜单看看
就明白了.
菜单里的各各功能是在你高亮(就是点击)项目里的不同部分才激活相应的功能.

网友G:
同意秦始皇自控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