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224与MP370通讯问题

楼主(2007-01-11):
系统有两个CPU224,和一个MP370,要实现一台CPU224做PPI主站与另一个CPU224进行通讯,同时此CPU224还要与MP370进行通讯,但是调试过程中,当两个CPU通讯成功之后,无法与MP370通讯,系统信息显示为“总线干扰”。当此CPU停止与另一个CPU通讯之后与MP370通讯正常。
如果说CPU224的通讯口只能同时完成一个通讯任务,但是在CPU224之间通讯的时候,还能够通过编程器进行监视,从这点上看,S7-200的通讯口是可以同时完成两个通讯任务的啊!但是不解为什么不能和触摸屏进行通讯又作何解释?

楼主:
不能沉了啊!

网友A(2011-03-06):
顶一下   希望知道的大哥大姐  指点一下

网友B:
我也不知道。帮你顶了。

网友C:
好像要去掉**是唯一的主站吧

网友D:
应该是PPI总线上,同时出现两个主站,导致通讯失败!

可以换一个双端口的S7200,一个端口与MP370通讯;

一个与另一台S7200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