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浙大中控 DO点组态问题

楼主(2007-01-11):
浙大中控DO点组态对话框上面有个“常开”的小框,选择有什么作用啊,请指教啊!~~

网友A:
2个作用,1、说明这个DO点你采用的是常开还是常闭触点,2种触点的接线端子不一样。如果勾上说明是用的常开触点。2、用端子接线图导出工具导出端子接线图时能够正确表示接线端子号。

网友B:
最好和工艺的人联系好,他们说怎么做就做!

网友C:
对控制没有影响,但具有指示作用,如“傅杰”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