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annelView 1000到底选用什么编程软件

楼主(2007-01-11):
公司有台设备,其触摸评是pannelview 1000, 请问它的编程软件是什么?Panelview builder 还是Rsview?

两个软件之间有什么区别?

网友A:
RS studio?不能肯定.

网友B:
使用panelbuilder软件

网友C(2007-03-13):
Pannelview 使用Panelview builder
Pannelview PLUS 使用RS studio for ME

网友D:
很不好用的屏

网友E:
PanelView用PanelBuilder32软件。
PanelView Plus用RSView Studio软件。

网友F:
PanelView用PanelBuilder32软件。
PanelView Plus用RSView ME软件。

网友G(2007-10-15):
我刚好用过这个屏,我们是用RSView SE中的ME软件来做的哦!肯定没有问题!

网友H(2007-11-30):
三楼的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