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隔离模块要加在数显表的输出后面?

楼主(2007-01-11):
我在现场遇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在上位机上,三个压力和阀位反馈没有显示,后经判断是干扰引起的,然后我就加隔离模块,可是这时我先把模块加在了现场来的信号上,可是在计算机上还是无显示,(说明一下,我进计算机上的信号是由仪表输出给的)后来我把隔离模块加在了仪表输出的后面,这时,计算机上又显示了。我现在不明白为什么加到现场来的信号上就没有显示,而加到仪表输出后就又显示。谢谢各位为我解答!

网友A:
你这个问题很搞笑。
你的隔离模块到底是信号隔离用,还是通讯转换用?搞清楚!!!
如果是信号隔离转换器,加在哪里取决于你要保护的对象。没有显示,可能是接触不良,或者接线上有问题(可能性较大)。仔细阅读操作手册,看看接线的说明部分。

网友B:
由于不共地造成上述问题的可能性较大,许多仪表输出电流的负极非浮地。

网友C:
压力和阀位反馈共地引起的,如果采集模块是点点隔离的,就没有问题。我在现场遇到过。后来采用OPTO22的SNAP-AIMA-I的隔离采集模块解决的。原先用SNAP-AIMA非隔离模块就不行!

楼主:
接线没问题,我们好多都是这样接的,在其他现场就没事,在这个现场就有事了。不过,各位大侠说的都挺有道理的!

网友D(2007-05-08):
蔚蓝的说法可能性比较大

楼主(2007-06-18):
那该怎么解决呢?如果是接地问题!蔚蓝能详细说一下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