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密码怎么加不上去?那个高手帮帮忙?

楼主(2007-01-11):
我给程式加密码怎么一直提示下面图标所示的提示!高手们帮帮忙!

网友A:
给程序加密是【通讯】【密码设定】。你操作错了地方了。

网友B:
大家加QQ群   PLC-KEY俱乐部   16361896

楼主:
TO:王工您好 在通讯项没有密码设定只有密码功能,也是点击后如上图的提示,我用的是WPLSOFT-2.08版本的,是不是版本的问题?

网友A:
更正,应该是【通讯】【密码功能】。
现在您的操作是【设定】【TC-01密码钥匙设定】,才会出现你现在的情况,你仔细看一下,所以说你操作错了。2.08已经用了2年了,加密功能没有问题的。

网友A:
另说明,你现在的操作不是对PLC加密,是对EH PCL的数值设定器DU01进行加密,请看仔细。

楼主:
TO:王工您好
   我点击 【通讯】【密码功能】也同样出现上述之:通讯口有连接Modem之提示?什么原因呢

网友A:
那就请换一个PLC或者电脑试试,或者重新安装一下软件。实在是没有遇到或者听到过这样的情况。

楼主:
TO:王工您好
   我刚才将软件重新安装了一遍,还是不行!我这边用的是笔记本电脑,上面安装了一个USB转RS232的软件,是不是这个软件有影响?您提到说换个PLC试试,我想这个与PLC没关系吧!请您不吝指教!谢谢

网友A:
张工好。我现在也不确定是哪里的原因,因为之前的确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的情况。实在不行你就近去我们的分公司的吧,请我们的工程师看看。我想总归有个原因的。

网友B:
  大家加qq群   PLC-KEY俱乐部

网友C:
你通讯口未正确选择,应该选用你USB转232的通讯端口,否则不能通讯,也无法上下载程序。

网友D:
此事应是通信串口的问题,有可能是USB转RS232的问题!你用的可能是假货!

楼主:
我晚点照一下USB转RS232的照片上传一下,请大家帮忙看看!

网友E:
是通讯的问题,没有联机是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F:
是啊,赶快照一张 USB 转 RS232 的照片给大家见识一下具有如此功能的产品啦。

楼主:
就是用的这个转换数据线!

网友G:
你这个数据线和我用的长的一样,不过我用过可以呀。你连接的时候能连到PLC吗

楼主:
使用上没问题,就是不能设密码!以上各位大侠估计是用此件,其软件作怪!

网友H:
有作用吗?

网友I(2007-02-12):
不能加密ES机型也有这种情况,很无奈!

网友C:
各种机型加密功能一直都在使用没有这种现象,不知您在那里,可否请当地分公司技术人员帮忙实际看看。

网友J:
通讯问题,换到带有串口的机上再试试,最好不要用USB转,通讯很难保持速度,稳定和正确性

网友I:
经常提示无此功能!
真是无奈!

网友K:
本人有在同样的版本的软件上试过不同时期生产的PLC,早期的密码设定可以,现在的不行,台达这东西怎么说么

网友L(2007-03-23):
经常提示无此功能!
真是无奈! 张见识了

网友M:
台达工程师要来说明一下了,到底是什么问题,不然对自己产品推广不利。

网友N:
你打开WPLSoft2.08以后,要先进行设定,你点"设定"___"通信设定"___"通信端口”在其下拉“COM3”和COM4中选择跟你原先不同的那个,我的是要选COM4才可以,如果选COM3也会出现同样的提示。把端口设置好了,就可以进行密码设置,程序读取等操作。

网友O:
解决了吗?没解决的话,我告诉你为什么?
这个问题我遇到过,都是笔记本的猫惹的祸!
请看帖子:
http://gx.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304666

楼主:
to:老菜鸟.机械保姆
你们好!问题是解决了,但还不知道什么原因,莫名其妙的又可以加密码了!谢谢各位的帮助!

网友P(2007-04-28):
有需要台达PLC解MI软件得 可以联系
QQ 727815050

网友Q:
我也遇到这种情况,是2.09的版本BUG,换2.08的就解决了

网友R:
串口选错了啊

网友K(2007-06-17):
跟PLC有关系的,不是软件的问题

网友S:
就是串口选的不对,在电脑硬件管理查看用USB转的串口是什么号,在通讯选项了作更改就OK了,只是加密没有什么用处的,很容易搞到JM软件被PJ的,我的很多项目都被别人PJ了

网友T:
这里有解 密软件,便宜又好用http://shop34222805.taobao.com

网友M(2007-08-17):
台达的四位密码可以用什么字符?

网友U(2007-09-29):
倒,我的也是设不进去密码,PLC型号是DVP32ES00R2,软件是2.8版本的,等会下个 2.9版本的看看

网友V:
To:grz
PLC-KEY俱乐部加不上啊

网友W:
学习了,我也用过转换线,不能监控,勉强可以传送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