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带记忆功能的中间继电器吗 ?

楼主(2007-01-11):
有带记忆功能的中间继电器吗?动作后需手动复位的,请各位指教?

网友A:
OMRON就有,不过很贵而且货期又长

网友B:
有双线圈的继电器。类似于一个硬件的触发器,动作后需要在复位线圈上加电才能复位,不知你是否需要?

网友C:
我想请教一下动作后,继电器线圈电源断开,复位的时间可以自由设定类似于延时继电器有记忆功能这样的继电器有吗,我们单位很需要,wdc10000001@sina.com有的话请和我联系谢谢了!!!!!!!!!!!!!

网友D(2007-02-12):
还没有用过,无法发表评说。

网友E(2008-03-18):
   您好,我公司现在需要您说的那种带记忆功能的继电器,最好功耗要相对较低些的、。

  如果您那有,请联系luzhaoming1234@126.com

网友F:
网上搜‘磁保持继电器’

网友E:
  周公,您好  谢谢您的回复。、

 我想请问下 我们现在用的是松下 TQ2-L2-3V的 记忆继电器。

 您知道市场上还有功耗较低点的吗?  比如说 2.8V 或者 更小。

网友E:
  各位谁有带记忆功能继电器的 ,要求功耗尽量小一些。

 请联系luzhaoming1234@126.com

  公司现在大量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