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拉压力传感器的标定问题

楼主(2007-01-11):
最近买了个压电式拉压力传感器,用于一个系统的检测反馈.现在想对其进行标定,主要目的是想得出传感器受力大小和其输出之间的一个准确的关系,不知道具体该怎么办,请大家个点建议!

网友A:
正常情况受力大小和输出都是线性的,他这个在传感器技术参数里都有,你加一个标准力,再用万用表测量他的输出,跟传感器的技术参数一比较就可以了

网友B(2010-01-30):
先标零点再标定最大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