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请教触摸屏通讯问题

楼主(2007-01-11):
我用了一台台达的A57BSTD触摸屏和一台PLC(DVP20EX)进行通讯,触摸屏用COM2口的485方式,PLC用COM1口,另外我用一只232转485的转接头把PLC转成485,请问在通讯协议方面该怎样设置啊,谢谢各位。

网友A:
干嘛那么麻烦,PLC上就有485口。

网友B:
晚上回复您,现在下班了

网友C:
是啊,PLC COM2就是RS485。

网友D:
PLC上的COM1是RS232,COM2是RS485.
DOP上的COM1是RS232,COM2支持RS232,也支持RS485.
所以你根本就不需要用转接器.

网友D:
至于通讯格式,只要DOP的通讯口与PLC的通讯口格式一样就行了,还有在DOP中必须选择所要监控的PLC的通讯地址(PLC的通讯地址在D1121中可以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