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时段电表怎么读?

楼主(2007-01-11):
刚才去公司配电房耍
看到分时段电表的读数相对特别
它显示"峰 正 有功"
下面的读数有两个(先后显示)
      "平 正 有功"
下面的读数有两个(先后显示)
      "谷 正 有功"
下面的读数有两个(先后显示)
还有两个总功
这到底应该怎么读呢?

网友A:
不就是峰、平、谷、总有功、总无功吗?

楼主:
那为什么有两个读数呢?

网友B:
现在居民用电也用峰、谷分时段电表了。

网友C:
峰,用电高峰时用电的数值,谷,是用电低谷也就是晚上0点以后,没人用电的时间的数值。别的不用说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