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用过电量变送器的?

楼主(2007-01-11):
有哪些前辈用过电量变送器的,都是用的什么样的,实现什么功能啊?

楼主:
小弟新手上路,请大家多多赐教啊!

楼主:
这东西也叫电量传感器,隔离变送器!

网友A:
变送器就是将非标准的信号变成标准的信号比如4~20 MA  0~10V

有什么问题可以致电苏州高途电子科技  成工 13914037100

网友B:
其功能为测量电力的瞬间功率,常用的多为进口产品,需提供较多的参数如电压互感器变比\电流互感器变比\最高功率

网友C:
有关详细信息可查看德国魏德米勒网站www.cnweidmuller.com或致电上海公司询问

网友D:
● 电源、信号:输入端 / 输出端隔离3000VAC, 三隔离。
● 4-20mA,0-5V , 0-10V,0-±10V等信号隔离放大输出 (非线性< 0.2%)。
● 12VDC或24VDC单电源供电,内置多组高隔离电源,可提供一组隔离12VDC输出。
● 内部陶瓷基板,SMD结构,低温漂、高可靠性,宽信号带宽(60KHZ)。
● 低成本、超小体积,标准 SIP12 / DIP24引脚,阻燃材料封装符合UL-94标准。
● ISO系列低成本、小体积隔离放大器 IC(精度0.1 0.2,非线形<0.2%)
● 两线无源4-20mA信号隔离调理 IC
● 0~10V/1-5V/4-20mA/0-20mA直流信号V/V V/I或I/I I/V隔离转换IC
● 内置电源0~±10V或4-20mA直流信号隔离调理 IC
● 0~5V交流信号隔离调理

0755-21166981  高勋

网友E(2007-04-19):
电量分好多种无功,有功,三项,单项的等.www.njpg.cn

网友F:
把电路参数转换成标准的采集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