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位计数问题?

楼主(2007-01-11):
我想要计数大于32767,请问如何写程序?举个例子

网友A:
两个计数器串联,比如第一个计数器计到1000,第二个计到100,100*1000=100000就比32767大了

网友B:
用32位计数器不就可以了?一般FX的C200以上的计数器就是32位的.

网友C:
楼上正解,用C200~C234着35个32位的计数器就可以计数从-2147483648到+2147483647,

网友D:
多加努力,连一点小程序都写不了,还是少上网,多啃书,教的雀雀不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