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采集仪表选择

楼主(2007-01-11):
有没有同时显示8路K系列传感器温度和8路Cu50温度的仪表,数码管显示,体积小,最好能有和计算机配套的采集显示软件。谢谢大家。

网友A:
我公司702M/704M/706M分别可以显示2路/4路/6路,可以和计算机通讯,有兴趣可以和我公司技术部联系。分机:212/213/357/358/360
厦门宇电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福建省厦门市火炬高新区火炬北路17号宇电科技大厦
总机电话:0592-5653698
投诉电话:0592-5700230
免费销售服务热线:800 858 2033
免费技术服务热线:800 858 0995
传真:0592-5651630
邮编:361006
主页:www.yudian.com

网友B:
要同时显示16路温度信号还是用无纸记录仪

网友C:
同时显示8路K系列传感器温度和8路Cu50温度的仪表。 建议采用无纸记录仪可同时显示:采用一台显示屏、三块采集显示仪表。看图:
全屏显示、1~4G硬盘记录、操作屏 触摸操作显示、记录、程序保存、远程操作的超级终端HMI 触摸按钮控制电机【启停】的无纸记录仪 通电就能应用、自由自在来控制 AI2000W型5.7寸触摸智能化数字无纸记录仪 ★实现了看似简单的传统的HMI触摸屏+下位机AI系列显示控制仪表(单显表、多路巡检仪、单回路工业调节器、程序型调节器、手操器、开关量DI/DO模块)的完美组合; ★实现了AI系列产品RS485总线型智能化控制器与HMI触摸屏集一体的自动识别超级终端;上下位机相互独立、互不干扰、通电就能显示操作;按序排列;统一管理; ★实现了数字监控、数据保存(CF卡1~4G、PID调节或程序配方控制、远程手操功能、手动控制开关量继电器接点输出等功能;让控制系统的组合自由自在控制掌握在您的手中,方便留给用户,困难留给厂家。应用方便的监控系统组合产品。 ★实现了无纸记录与小型监控系统相组合的低价格的产品,得到市场的认可。 ★使用为何方便? 1、是有过硬的:AI系列显示控制仪表或AI控制DI/DO模块; 2、是有百变的:闪亮登场的HMI触摸屏及任意编辑的应用软件; AI2000W型5.7寸触摸智能化数字无纸记录仪 触摸控制电机【启停】的无纸记录仪 全屏显示、1~4G硬盘记录、操作屏 1. 简介 ●AI-2000W型5.7寸G/C型触摸智能化数据无纸记录仪是基于传统的HMI触摸屏,采用智能化、模块化和网络化的设计理念二次开发的无纸记录仪,可以和AI系列产品和PLC进行灵活的组态,实现数据存储的功能;操作人性化;(显示控制仪表参考AI产品说明书) ●高性能:HMI触摸屏采用RISC CPU、32M大容量内存,选配储存卡槽,采用外插拔标配1G的电子硬盘,可扩展CF卡1~4G存储记录空间;数据保存按先进先出的原则,数据可通过读卡器在PC上直接打开,也可通过10/100网口或者串口备份至上位控制计算机,用Excel电子表格打开CSV格式的数据文件;(HMI触摸屏供电方式+24VDC电源) ●即买即用:只要同时定购下位机,产品出厂前将在工厂组态好,连线即可使用; ●应用灵活:采用主机+下位机的结构,下位机为AI系列仪表,输入及输出规格极为丰富,可任选单路或多路显示报警仪、智能调节器、手操器、流量积算仪或开关量输入输出模块。系统若发生变化,亦可随时变更、增加或减少记录通道。每台记录仪可选择4、6、8、12、16、32通道类型软件,自由编辑选择通道硬件型号,设备位号;自由自在控制掌握在您的手中;(显示控制仪表模块可选24V供电) ●图形丰富:HMI触摸屏已内嵌二次开发的无纸记录仪软件,具有丰富的图形画面如:数据画面、实时画面、棒图画面、实时曲线、历史曲线、报警应答确认报表、历史数据报表、预制工艺流程图; ●程序控制:在触摸屏上可设置升温、恒温、降温程序的控制要求;可读取、修改、升降温程序配方;程序配方的设置保存,程序图形重显,即时下传AI程序仪表;控制操作程序仪表【启动】【停止】【暂停】;切换【手动/自动】状态手动控制输出量;修改【段号】指定运行段;显示【程序运行时间进程】;及修改控制参数等多种功能; ●流程图:并可制作工艺流程图,根据工艺要求已预设8路开关量输出DO接点,即时操作按钮控制电机启停(从33通道开始);可预定DI模块采集电机运行状态动画显示功能; ●系统组建:总线连接、布线简单、有线无线都适应;高科技的产品与传统的控制回路完美的结合;操作密码111每次一刻钟,简单安全又可靠; 备注: 【1】 AI-2000W型5.7寸G为16级灰度颜色无纸记录仪; 【2】 AI-2000W型5.7寸C为256色彩色无纸记录; 【3】记录仪的开孔尺寸为W:190.6mm×H:140.6mm; 【4】记录时间间隔6s以上; 【5】记录天数视CF卡容量大小。 产品特点 l 采用传统的:HMI触摸屏,采用HMI软件二次开发无纸记录仪; l 窄边小型机体:窄边小型机体,机体空间小,组装时不占空间; l 长寿命背光灯:背光灯采用寿命高达50000小时的长寿命型(常温、常湿状态下); l 采用CF卡电子盘,解决了普通硬盘不耐震运的功能可运用的火车、船泊等高震动场合; l 灵活组态软件功能:应用领域丰富灵活,能全面取代无纸记录仪与人机界面的功能报警功能、画面直观清晰,操作简便;快速运行:与传统人机相比CPU 功能更强大,运行及画面切换的速度更快; l 大容量内存:大容量内存,满足更多的应用的画面需求; l 系统存储最多可达1000多幅画面; l 多语言支持:通过文本库可以支持画面多语言编辑功能; l 安全强化:支持三个等级密码和用户程序保护功能; l 集中控制:支持PC、人机界面、 仪表和PLC等组网集中监控; l 数据记录:历史资料可由PLC控制或自动采样记录; l 子画面:提供基底画面及子窗口画面(提供灵活的画面嵌套机制); l 配方:方便实用的配方程序保存和配方传送功能,应用与AI程序升降温控制; l 强大脚本:提供类Basic的强大脚本的功能; l 储存卡:扩展CF卡存储:标配1G的CF卡,可通过扩充CF卡扩展存储的空间1~4G的CF卡海量记录。可以支持FAT16/FAT32; l 网络连接:TCP/IP网络口扩展:支持10/100自适应网络口,可以支持定制的网络应用; 我的言论:邵同志 13063058280 厦门宇电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免费技术热线800 858 0995 http://www.yudian.com/

网友D(2009-07-08):
为什么要和计算机连?是办公用计算机还是想将测量信息通过互联网传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