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直流电机拖动的问题

楼主(2007-01-11):
我公司在生产拖动中采用直流调速,调速装置未ABB公司的DCS500装置,电机为SEW公司的直流电机,功率为4.7Kw,在调速过程中产生如下问题:
在正转过程中,把电位器归零后,突然反转,而且转速达到最大,请问各位工控界的朋友是什么原因?小弟在此表示感谢!!!

网友A:
把实际最小的给定值不等于0

楼主:
楼上 请详细点告诉我 我没有看明白

网友B:
意思是检查给定电压

网友C:
  同意楼上看法

网友D:
接线有没有问题呀?

楼主:
给定电压
电位器归零了 接线没有问题啊
完全按照图纸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