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程制造
关于直流传动在生产中的问题

楼主(2007-01-11):
我公司喂煤采用的的是菲斯特公司的转子秤,采用的是直流调速,调速装置为ABB公司的DCS500装置,电机为SEW公司的直流电机,功率为4.7Kw,在调速过程中产生如下问题:
在正转过程中,把电位器归零后,突然反转,而且转速达到最大,请问各位工控界的朋友是什么原因?小弟在此表示感谢!!!

网友A:
一般调速装置的给定是0-10V或4-20mA,用电位器控制电压还是电流?能否换一个调速装置试试?

楼主:
我说的是在机旁状态下、而不是在集中状态下
请问怎么会出现以上现象呢

网友A:
不是调速器就是接线有问题,有接线图吗?传上来大家一起研究。

楼主:
接线图 我没有电子版的 我有说明书 但是是PDF格式的
你的邮箱是多少 我发给你

网友A:
你可以用图板画一个简单的示意图,发到论坛上来,更多的人可以帮你想办法。我的邮箱:cementor@163.com

网友B(2007-02-25):
估计是参数设置有问题,但也不能排除外部接线有错误,把图纸发给我看一下,jdxiao_007@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