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电机启动时间?

楼主(2007-01-11):
怎么知道一台电机星三角的启动时间啊,如果我想减少时间的话,该采取什么措施啊?谢谢

网友A:
测量,调整

网友B:
结合以往经验,启动时观察一下电机,负载不同启动时间应该可以相对改变!

网友C:
有时间继电器,自己调整.

网友D:
调整时间继电器,一般来说3-5秒

网友E:
也要考虑负载,一般稳妥的办法时间在10--15S之间!

网友F:
4+2*根号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