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带电更换三相有功电度表?

楼主(2007-01-11):
一个三相有功电度表坏了,需要更换?
怎样更换?

网友A:
带电更换三相有功电度表???
晕S,
老兄啊,你不想过年了,马上快春节了,安全第一啊!!
不要想逞能用其他的歪办法了,
断电作业吧!

网友B:
把相线从端子排或控制保险处拆下,把电流互感器出线在端子排处短接,就可以更换电度表。

网友C:
不能断电就先不换了嘛,危险!!!

网友D:
带电更换是违反规程!!!

网友E:
第一:有互感器时,电流互感器短路,电压互感器开路,线头绝缘,很简单。
第二:无互感器时,直接表:先加一个旁路使其电流畅通,然后更换,别忘了恢复绝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