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求助:DCS大修相关事宜

楼主(2007-01-11):
DCS大修一般注意哪些问题?

网友A:
对于DCS大修,我通常的做法是除尘和紧端子.

网友B:
所有的就地设备都要校验。。。DCS硬件要吹灰,并作相关的功能性试验。。。对于平常出现的需停机解决的问题在大修期间解决 。。。

楼主:
那么在DCS停电前和送电前各应注意什么问题?

网友A:
停电前要和中控室联系好,把该停的设备按顺序停好。送电前要将拆过设备接线情况检查好。

网友C:
好,学到经验了

网友D:
你的DCS系统用了几年了,为何要大修呢?最好结合生产部门和工艺技术部门做个大修计划书,假如有相关的检测软件进行测试一下那更好了。

网友E:
SJ-558自控系统清尘机简介
★ DCS卡件及箱柜专用清尘机,为推车式,方便移动;
★ 卡件置入密封箱内清尘,杜绝了车间内二次污染;
★ 完善的防静电及空气净化措施,解决了清扫过程中卡件的损坏;
★ 自动吹扫过程,提高了维护人员的生产效率,减轻了劳动强度。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自动控制系统不断更新换代,工业控制及生产管理对其可靠性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控制系统盘、箱、柜及卡件得不到及时清理,灰尘大量积聚,或卡件在清尘过程中由静电引起的损坏导致自控系统失灵给企业造成巨大损失的例子不胜枚举。为确保系统正常运行,减少故障,降低企业生产运行成本,对系统进行精心维护十分必要。有先进的自控系统而无先进的维护保养设备,是目前各企业普遍存在的问题。
针对这一现状和问题,我公司自行研制开发了“时洁”自控系统专用清尘机,为自控系统清尘找出了有效的解决途径。为防止静电对卡件造成损害,在多处置有防静电措施。特别定制的低噪音双头空压机吹扫气体,有三级油﹑水﹑尘过滤装置,第一级为粗过滤,第二级为精密过滤,第三级为高精密过滤(0.01μm),其滤芯为进口专用组件,完全达到了对行业的使用要求。可靠的质量,为企业提供了先进的维护保养设备。使企业一次投资,终生受益。
“时洁”自控系统专用清尘机操作简单。整机分内吹/吸和外吹/吸两部分。内吹/吸针对系统的卡件及电器盘中的电路板等,可置于密封箱内,吹吸同步。并对静电损害进行了防护处理。维护人员只要按规程将卡件等放入内吹/吸装置中,一点按钮,清尘工作自动完成。外吹/吸部分针对机笼、机柜角落等,采用专利技术,对设备、不易人工清理的灰尘有极佳的清除效果。自控系统专用清尘机使维护人员的工作强度大大降低,工作环境彻底改善,工作效率显著提高,设备的安全运行得到了可靠的保证。
“时洁”自控系统专用清尘机经用户使用后,得到了极高的评价。“时洁”自控系统专用清尘机及其采用的两项技术已获国家专利,专利号:03268671.4。
济南自通达自控工程有限公司由衷的感谢广大客户的支持,本公司将继续以可靠的质量竭诚为用户服务。
(外形尺寸:宽680㎜×高1380㎜×厚780㎜)

网友F:
顶,我们就是除尘,每两个月停一台机器吹灰!

楼主:
我们的DCS是新华的,已经运行四年了,这次是随机组一块大修,谁能提供一份相关大修文件,谢谢,我的油箱AIWOBAMEINU@163.COM

楼主:
自通达的哥们,把你的联系电话留下,有空去你那里看看

楼主:
好,有空一定去

楼主(2007-03-08):
我查了一下相关规定,DCS大修相关性能试验还是占很大一块

网友G:
请给一份报价,可以么?

网友A:
相关性能试验指的是哪些项?能否介绍的详细些

网友H:
我们一般就是清清灰,不存在大的修理,怕大修了出一些莫名奇妙的问题。

网友I:
DCS是做什么的东西?

网友H:
集散式控制系统

楼主:
<<分散控制系统运行检修导则>>有详细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