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有刷力矩电机和直流无刷力矩的电机各有什么优缺?

楼主(2007-01-11):
听说直流无刷电机除了控制较为复杂外,而且低速特性也不如直流有刷力矩电机,是这样吗?谢谢!!!!

网友A:
理论上讲的确有这种问题。不过永磁交流电机机器控制技术的发展很快,关键看你想干什么

网友B(2007-05-26):
直流无刷力矩电机与有刷直流力矩电机相比,它具有调速范围宽,启动迅速,机械特性和调节特性好,寿命长,维护方便,可靠性高,噪音低,无换向火花,和无线干扰等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