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轴同步控制问题求助?

楼主(2007-01-11):
    我的控制方式为主从控制方式:上位机(数控系统)-->伺服驱动器1-->伺服电机1
                                                  -->伺服驱动器2-->伺服电机2
伺服电机1和伺服电机2通过各自的滚珠丝杆共同驱动负载运动,即要解决两电机的同步问题,两电机的编码器信号可以反馈至数控系统,只是目前没有对这个反馈回来的信号进行处理,因此,还是半闭环的系统。
    控制要求:最大速度60m/min,同步精度要求较高,加速度0.5~1g。
    上位机采用脉冲控制方式,在上位机中对编码器的信号进行实时处理,然后将计算出的补偿量在下一个插补周期补到从动轴上,这样主动轴保证了位置精度,从动轴保证了双轴的同步,这样也带来了问题。1,系统可能会不停的振荡,很容易造成丝杆别死。2,关键是实际的调试,因为不知道补偿到底有没有效果,极有可能一开始的就把丝杆别死,这样就造成了不敢随便调试,即使有了双轴不同步的保护措施。
    为了能顺利调试,现采用同步控制器或同步控制卡对编码器反馈的信号进行处理,也就是由同步控制器来实现对从动轴的补偿。也不知道现在同步控制器或同步控制卡能达到这种实时补偿得功能不?
    不知道我所说理解的对不对?调试方案行得通不?希望各位能够指点!

楼主:
我的邮箱:cyx1233528@163.com
各位有什么意见也可以发到我的邮箱,谢谢:)

网友A:
“1,系统可能会不停的振荡,很容易造成丝杆别死。2,关键是实际的调试,因为不知道补偿到底有没有效果,极有可能一开始的就把丝杆别死,这样就造成了不敢随便调试,即使有了双轴不同步的保护措施。”

只要是闭还控制,这个可能性在理论上就是不可避免的。比如,根本把补偿方向弄反了。这这能在工艺上想点办法,比如,从低速开始调试,逐渐增加速度。在电机驱动器上作力矩限制。

“为了能顺利调试,现采用同步控制器或同步控制卡对编码器反馈的信号进行处理,也就是由同步控制器来实现对从动轴的补偿。也不知道现在同步控制器或同步控制卡能达到这种实时补偿得功能不?”

既然你找的是同步控制器(卡),没有这样的功能,就不叫同步控制器(卡)。

楼主:
首先谢谢回复:)
刘老师能不能推荐一种相关型号的同步控制器/卡,目前我手上的资料有限,对于选哪种同步控制器/卡还真没有概念:(

网友B:
你是需要两轴同步(同速)运动,还是联动实现插补?
如果只是同步,只用我们的伺服电机就能达到这个功能。
将主轴的编码器信号处理后输入到从轴,根据电子齿轮功能实现精确同步。

楼主:
下面引用由叫我小白在 2007-1-12 9:16:00 发表的内容:
  你是需要两轴同步(同速)运动,还是联动实现插补?
如果只是同步,只用我们的伺服电机就能达到这个功能…
--------------------------------------------------------------------------------------------
你所说的好像是直接把主动轴的编码器信号给从动轴把,我们做过实验,这样带来的延迟时间对我们的系统来说显得过大。

网友B:
主动轴编码器往从动轴信号输出延时小于90微秒。

网友B:
我们在印刷方面所采用的就是这种模式。

楼主:
我想问下:你们是怎么检测出“主动轴编码器往从动轴信号输出延时”的?

网友C:
用安川的运动控制器的电子轴功能,可轻易实现多轴同步.联系电话:13521629151

网友A:
主动轴编码器往从动轴信号输出延时小于90微秒。
这个数据,有意义吗?

楼主:
我觉得还是有意义的把,如果主动轴编码器往从动轴信号的输出延时太长的话,就会造成主动轴远远的走在前面而从动轴还没有动,这样丝杆就会别死。延时在允许的范围内的话,相对来说可以避免这种情况把。

网友D:
只知道IAI多轴控制器全都具备同步功能,使用起来很方便,没楼主那么多顾虑,因为楼主要考虑的东西厂商都根你做好了,你拿过来用就可以,不过那样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开发了.

网友A:
我觉得还是有意义的把,如果主动轴编码器往从动轴信号的输出延时太长的话,就会造成主动轴远远的走在前面而从动轴还没有动,这样丝杆就会别死。延时在允许的范围内的话,相对来说可以避免这种情况把。

对于伺服系统而言,这个时间根本就是忽略不计的,重要的时间,是从动什么时间完成这些脉冲。

楼主:
我没有做过“主动轴编码器往从动轴信号的输出延时”的实验,按照“叫我小白”所说的真的小于90微秒的话,就真的入刘老师所说的“这个时间可以忽略不计了”,因为我们测过响应时间,即发出信号到检测到编码器反馈信号的时间差,有5ms,这样的话,是不是意味着无法使用“把主动轴的编码器信号直接给给从动轴”这种控制方式了,而只能用我一开始所说的控制方式:(

网友E:
看看TRIO的MC302X.WWW.TRIOMOTION.COM或trio.gkzhan.com.该款产品很适合你.

网友F:
如果想实现高质量的同步控制,不建议你使用脉冲控制方式,尤其是在60m/min的高速下。

网友B:
90微秒,是产品手册上的数据,我没有测量过。不过我们用这种方式在印刷机上应用,级联达到八台。
当然,如果再多,我们肯定会使用总线。

网友G:
我们的设备也是存在同样的问题,急待解决。 双履带机,两台变频器分别驱动两台电机,电机拖动履带机运转。变频器是CT UNI2403,采用的插件有 UD77和 UD 51..主从控制,从机随主机做动态调节双闭环控制系统,实际过程中,从机速度随时在波动。不停振荡,而且会丢转,运行几分钟即可发现,从机行程低于主机。 各位, 有什么好办法解决这个同步性的问题???

网友G:
另外:履带机行进速度很低,最快也只有 10米/分钟。

网友H:
"直接把主动轴的编码器信号给从动轴"
90微秒的指标没什么实际意义.因为伺服的响应时间远远比这个长.
就是说主动轴走了,从动轴才收到信号,当偏差大到无法容忍的时候问题就体现出来了.

网友B:
伺服的响应时间是多长?是位置环的循环时间么?
我没有定量分析过。

网友A:
"实际过程中,从机速度随时在波动。不停振荡,而且会丢转"
从动的速度波动,是算法和参数的问题。至于丢转,你有位置环吗?位置信号有没有干扰?

网友A:
伺服的响应时间是多长?是位置环的循环时间么?
我没有定量分析过。
这不用定量分析,响应时间肯定比位置环的循环时间长得多。

网友G:
刘老师 从理论上讲 主从控制能够达到完全同步吗?“丢转”是我表达的不太准确,实际上是双履带机上各画一条标志线,过十分钟后标志线的位置即可错开3公分,不知道这个是否可以通过算法和参数进行调整?

网友I:
听起来和机床里的钢性功牙一个道理,肯定做全闭环,否则你会把累计误差丢掉的,首先把加速度调成一样,伺服的位置回路增益一定要一样,先不连丝杠,先从系统监视看下位置的同步误差有多大(可以设置位置误差大于多少就报警),如果太大,调整加减速时间和增益(往小调),至到同步误差在你的允许范围内(这都是你的机械要过硬的前提下),你的伺服不会是国产的吧?如果是那就别做了,0.5~1G加速度的国产的肯定震,还异音大.如果是进口的话,两个驱动器的厂家最好一样(有的驱动器是有误差控制,有的是无误差控制),你这要求挺高的,60M的速度,我不知道你用在哪?但做如此高的性能,你的机械一定要过硬,否则震动和异音是没办法解决的(就算用进口驱动器).我看别人调过伺服电机做同步控制的,我自己做过用2个变频器做同步的(精度不是很高,根据编码器的位置差做PID控制,这个就要主从控制,但一开始也是同时启动,只是我只调试一个轴的频率,使它时时跟随另一个电机就好了)

网友I:
机床里同步误差5U以内都可以刚性功牙,也就是说,伺服同步控制在0.01以内是没问题的,但你那个加速度要求太大了,60M的速度,小心机械撞击呀!楼主你是研发数控系统 吗?如果是 那就别在这讨论了,如果是做什么产品,你描述下说不定连实际的方案和程序都给你了,数控控制同步好象是最基本的功能哦,你就是买个PLC的位置模块也有同步控制的功能呀,如果是数控系统(NC)的话,就直接用2个轴通道做联动就好了呀.

网友A:
双履带机上各画一条标志线,过十分钟后标志线的位置即可错开3公分,不知道这个是否可以通过算法和参数进行调整?
为什么同样的问题要问两次呢?你有位置环吗?位置信号有没有干扰?

网友F:
竟然从双轴同步控制,谈到刚性攻丝,有趣!能否详细讲讲刚性攻丝!

网友J:
俺来讲讲刚性攻牙吧,刚性攻牙也叫刚性攻丝,是数控机床的一种加工功能。是在转孔后在用丝锥攻出螺纹的过程。要有主轴作为位置轴于Z轴进行差补的过程。
一般要求最大误差不超过5%就能够达到要求。西门子、发那科、发格等系统采用主轴于Z轴差补控制,精度很好,国内系统多数采用Z轴跟随主轴方式,这样对主轴要求降低了,但对Z轴要求很高,精度很难保证,成都广泰采用开环脉冲方式攻牙,即将计算好的进给速度通过脉冲方式同时发主轴和Z轴,这样就对主轴和Z轴性能要求很高,精度有所提高。台湾宝元、台湾新代等数控系统采用主轴脉冲闭环控制即向主轴和Z轴同时采用脉冲控制,再根据反馈情况进行差补,对主轴性能要求非常高,攻丝速度和误差控制在17个脉冲内,效果非常好。

网友F:
谢谢!按你所述刚性攻丝方法总结如下:
1.C轴与Z轴插补,西门子、发那科、发格等大厂的经典方法,精度高!
2.Z轴跟随主轴,对Z轴要求很高,精度很难保证!
3.开环操作Z轴和主轴,对主轴和Z轴性能要求都很高,精度尚可!
4.主轴脉冲闭环控制,主轴性能要求非常高,攻丝速度和误差控制在17个脉冲内,效果非常好。

网友I:
所谓的钢性功牙,也就是两个电机间要做同步控制,它的难点是功很小的孔的牙时两个电机间不但要同步性好,而且加减速要 高,比如:M4的孔,一般深14MM,那么功牙时进给轴的速度是1200M/MIN的话主轴就要3000RPM,也就是说在14MM深的距离内主轴的加减速功牙时:0~3000~0退出来时:0~3000~0,这个就要求主轴的加减速特性很高,当然同步是前提了,国内的M4的能主轴1500RPM功牙就不错了.脉冲控制是肯定的,模拟控制同步要求低也可以,不知道楼主到底是做什么呀.

网友F:
不但要同步性好,而且加减速要!!!

谢谢!我就是想了解一下,听说国内得数控系统很多不具备刚性攻丝能力,或者速度过低,很难超过500~600rpm,所以想深入了解一番,看看难点关键在哪里?!

网友J:
刚才提到的国内数控系统多数是以每转进给的方式完成的,Z轴伺服跟随和系统响应速度影响很大,500转已经很难稳定,目前只有广泰的系统提供主轴作为位置轴的开环控制,其他刚性攻丝还是采用速度轴控制,我正在和国内某大数控厂商谈合作开发问题,应该不久会有1000转以上的数控系统推出.谁如果有兴趣可以联系我多交流.

网友F:
主轴作为位置轴的开环控制是什么意思?
国内其它人的刚性攻丝都是采用速度轴控制?

网友J:
主轴通过脉冲给定作位置控制,和其他进给轴一样这就成了半闭环(由伺服闭环控制,系统只发脉冲.)
知道车床车螺纹吗,就是每转进给方式,检测主轴反馈脉冲,由Z轴进行跟随.多主轴只作速度控制,不是位置控制

网友F:
明白了,谢谢!不过车螺纹毕竟比刚性攻丝简单。

楼主:
前几天机器中毒,到现在才完全好,没想到有这么多的热心人回复,在此谢过了:)
首先第一个问题:“参数错误”提到“先不连丝杠,先从系统监视看下位置的同步误差有多大”,我想问下如果不连丝杆的话,那要怎么带动滑台运动?很遗憾,我们的伺服是国产的,具体性能我还没有调试过。
问题二:还是对“参数错误”的,因为我们有个加减速,应该能够避免撞击发生。现在确定的是,上位机是数控系统,如果“直接用2个轴通道做联动”的话,是不是只能保证发出的脉冲数一样?而后面的伺服电机部分完全靠没有同步调整的伺服来解决是不能满足要求的。我们目前的目标是能在数控系统内做同步控制(国产的数控系统),最后才把这个功能做到伺服驱动器里面。
我们做的就是一个十字滑台,下滑台采用双轴控制,控制方式就采用我发的帖里面写的,如果采用前后的主从方式的话,延时时间太长,空载的时候就有5ms(刘老师提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没有好好想,后来做实验测了下)。
在这里想问下“参数错误”,你“看别人调过伺服电机做同步控制”,我很想了解下过程,不知道您能不能讲解一下,因为我们对这个还是没有很好的办法。

楼主:
“如果想实现高质量的同步控制,不建议你使用脉冲控制方式”,不知道您为什么不建议我用脉冲使控制方式?如果采用其他的控制方式(速度、转矩,一般是速度),位置环的算法就要自己写(简单的就是PID控制算法),这个相比较伺服系统的位置环功能的话是不是要差一些。

网友K:
位置环由外部控制实现,伺服仅有速度环和电流环.

比如西门子用于S7-300的FM354,它就是输出一个电压信号控制伺服的速度,然后有编码器反馈到FM354里进行位置控制. 在这里伺服仅进行速度控制, 而位置控制交给FM354来做,相对来说FM354做为位控模块更专业.

网友A:
"不知道您为什么不建议我用脉冲使控制方式?"
因为性能差
“如果采用其他的控制方式(速度、转矩,一般是速度),位置环的算法就要自己写(简单的就是PID控制算法),这个相比较伺服系统的位置环功能的话是不是要差一些。”
如果您确实有这么大的自信,那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网友I:
你们讨论的好像都不着边呀,楼主你的意思就是负载太大,只用一个电机出力不够,而要用两个电机的意思吧?给你发些FANUC的的资料你看下吧,国外的系统这个功能是有的,只要开启参数就可以,国内的我想也有吧,你最好问下数控系统厂家吧,这对NC来说是个小CASE了;数控系统不用数字控制,那不是丢大人了吗>?不要再考虑用不用脉冲的问题了,呵呵.加减速大了能不能减速下来要看你的加减速时间了,撞击的可能你要考虑清楚,最好事先料到这点,国厂的震动和异音肯定是消 不掉的,64M/MIN还不知道能不能做的到呢,不连丝杠先动下这是常识呀,再牛B的系统都是先不连连轴器动下看是否正常才连负载的.

网友I:
你找FANUC 0IC伺服参数说明书中的4.18扭拒串联控制就知道了.不好意思,我的PDF不允许我把内容切下来发照片上来.你要要OIC的说明书我也有,留个EMAIL吧,我那时搞的同步和你这个不是一回事,那比 你这要难吧,是华中数控的,他们的刚性功牙不行(基本没),我们厂(机床厂)要他们调试出来,我是和华中的一个部长调试的,但然我只是配合而已,呵呵,那深了去了,华中的博士都不知道咋会事,最后我们通过不停的实际试验找到了不能功牙的原因,但最终还是没法做,因为他们的主轴驱动器太差了(加减速差,位置控制的刚性不好),用老外的主轴驱动器又不能和他们的Z轴相匹配(老外采用无误差控制,华中采用有误差控制),最后就不了了之了.国人还的努力呀.

楼主:
谢谢回复:)我的e-mail:cyx1233528@163.com,不知道能不能传给我一份。

网友F:
如果是因而负载太大,只用一个电机出力不够,而要用两个电机的话,这在国外叫做“重心驱动”,是需要同步技术,不过与龙门式的同步驱动还是有区别的,有兴趣的可以去小日本的森精机网站上看看。

网友:
参数错误:
paul_yw@hotmail.com
也请发我一份,非常的谢谢阿!

网友B:
伺服的响应时间是多长?是位置环的循环时间么?
我没有定量分析过。
这不用定量分析,响应时间肯定比位置环的循环时间长得多。
对于同步的时间问题,希望能和张版主学习下。特别是这个响应时间具体指什么?
假如我用CAN总线来控制两轴,而两轴均为位置控制
则两轴的接受定位点的时间接近一致,那么应该可以实现同步。
假如采用前台机器位置反馈到第二台机器位置,主轴到从轴的信号时延90微秒,位置环循环周期为62.5微秒。
那么当在A时间点时第一台实际位置作为位置环的反馈和位置的当前设定点进行计算,A+90微秒后第二台接受到第一台实际位置然后经过电子齿轮计算出设定位置点,在下一个位置环循环周期开始时进行计算,则第二台和第一台的最大时延为90+62.5=152.5微秒。

网友K:
我有个疑问.
从伺服电机编码器出来的串行信号接到伺服驱动器上, 然后在驱动器上通过分频出来给PLC等上位机. 这个信号延迟一般有多大?

网友F:
取决于线缆长度。

网友K:
这.......都装在一个柜子里的啊.
我是想以后如果用西门子的S7-300 里的Fm354控制伺服的话,用伺服驱动器分频后的信号接到FM354里,不知道是延迟多大. 因为在这个系统里伺服驱动器仅进行速度控制,位置控制由FM354来做,所以要求反馈的编码器信号要实时.

网友:
"假如采用前台机器位置反馈到第二台机器位置,主轴到从轴的信号时延90微秒,位置环循环周期为62.5微秒。
那么当在A时间点时第一台实际位置作为位置环的反馈和位置的当前设定点进行计算,A+90微秒后第二台接受到第一台实际位置然后经过电子齿轮计算出设定位置点,在下一个位置环循环周期开始时进行计算,则第二台和第一台的最大时延为90+62.5=152.5微秒。"
一个周期,就把位置修正了?您的参数是怎么调整的,太厉害了!正常的情况下,是90+62.5*N。
基本上所有的伺服,在位置控制方式下,电机位置都会明显滞后于位置指令。滞后量大致正比于速度,反比于位置增益。这是纯比例控制的必然结果。想要把滞后时间缩短到一、两百微秒,不现实,增益不可能提这么高。

网友:
我也是数控的安装调试人员。我现在也遇了这个问题。两个轴不同步。我们是速度环的。也是用主轴编码器反馈信号处理后给从轴,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不同步。他这个会不会主轴反馈的信号有干扰啊!我们也做过位置环的可以啊!请大家指教

楼主:
呵呵~~波恩说对了,我们就是出于重心驱动的目的才用的双轴驱动,目前国产的数控系统是没有同步的功能的,华中数控的数控系统虽然能检测到编码器反馈的信号(脉冲),但是却没有对这个反馈回来的值与发出的信号进行任何处理。我们现在准备先用两个小滑台实验,因为它的双轴不是刚性连接在一起的,这样就方便多了。有把握后再在机床上调试:)

网友F:
原来如此,你们已经在做重心驱动了,啥时候做出来?我也去观摩观摩?对了,你们在哪里呀?
华中的如果不能用,估计国产的就没谁的产品能用了,样机除外。
实在不行,建议你们试试凯奇或者蓝天的东西,软件是舶来品,过去AB8600的体系,作同步轴没问题。

网友I:
就说嘛,我建议你们联系华中的人一起搞,你们自己可能难搞定哦,不过成功的可能不大哦,还是做好用国外NC的打算吧,推荐FANUC 0I-MATE-C或0-I-MC的.那东西不是解决了同步就可以的,还有很多幅面影响的.

网友F:
看来“参数错误”是事先了解情况的。做产品,不建议用华中,做秀,就两说了。

楼主:
呵呵~~谢谢大家关心了,我们会加倍努力的,到时肯定会遇到很多难题,还要请各位多多指导。
不知道“波恩”那有没有森精机的相关说明书,有的话可不可以给一份啊,搜索了好几次都没有找到相关的资料。
我的邮箱:cyx1233528@163.com :)

网友F:
说明书,没有!以前见过一份ppt。不知是否还能找到?!

网友L(2007-02-15):
不能粘贴附件???

网友M(2007-04-12):
希望国产的系统能够成功:) 对于SEW来说,或者走主轴位置控制,从轴同步的方式。

网友:
能不能不贴图,打打字啊?我这里开图很慢的。

网友F:
今天在机床展看到森精机的“重心驱动”高速机床,并拿回一些宣传资料,只可惜不是电子版。

网友N(2007-05-28):
假如不考虑两轴的机器部件的精度不一样的话(实际是要是成比例的话也行),建议使用两轴直线插补试试

网友F:
“建议使用两轴直线插补试试”———这倒是个有趣的观点!

网友B:
谢谢刘老师指正,以前没有分清楚给定和实际值的区别,所以给出了错误的结论。

关于这种同步的方法,如果我现在作的话:一是还是通过主从的方式来做,当然这样做必然有一定的延迟;二是考虑用PLC卡(或者控制器)通过CAN总线给定位置值,伺服走位置控制模式,应该能较好的达到控制目的。

网友O(2007-07-24):
两轴同步,最好要测试有载时的跟随误差,两电机的误差保证在相同的范围,如果系统上位装置是模拟量输出,要将信号送主电机,主电机反到从动,从动的反馈信号送到上位装置

网友P:
有没有想过用双向出轴的电机带动两个负载?节省一台电机和驱动器,也不用考虑同步问题了,因为就是一个驱动轴。

有兴趣拨打021-64401095 找刘工沟通,纯技术沟通也欢迎。

http://www.gongkong.com/product/include/29852.asp

也可以看看这个。

网友F:
楼上的建议基本上与同步需求无干。

网友Q(2008-05-15):
这个贴要顶下,从各位老师中学习了

网友R(2009-02-26):
引用 楼主:
我没有做过“主动轴编码器往从动轴信号的输出延时”的实验,按照“叫我小白”所说的真的小于90微秒的话,就真的入刘老师所说的“这个时间可以忽略不计了”,因为我们测过响应时间,即发出信号到检测到编码器反馈信号的时间差,有5ms,这样的话,是不是意味着无法使用“把主动轴的编码器信号直接给给从动轴”这种控制方式了,而只能用我一开始所说的控制方式:(

5ms,太玄了吧,应该从你的检测程序找故障了

网友A:
"5ms,太玄了吧,应该从你的检测程序找故障了 "

我觉得这是个比较正常的结果。

网友S(2009-04-05):
我在实际应用中测到的大概是3个毫秒多一点!国外品牌的伺服。

网友S:
主编码器实际速度250圈每分钟,折合成实际速度是318米每分钟.

网友S:
其实解决这种问题可以有个办法,可以根据主轴当前的速度和加速度来预测T(假设整个滞后时间是T)以后的位置,让从轴跟着这个预测的速度走同步,效果会好很多

网友S:
我这种方法的前提有一个,就是伺服驱动器中支持编程。我目前使用的品牌就可以,所以我目前做同步是精度可以调到很好:)

网友S:
最后补充一下,我也是在做印刷上的应用,呵呵

网友T:
我做过类似应用,主传动可以是位置或速度控制模式,从传动采用转矩模式。可以联系我dxhong66@163.com

网友U:
对:flyingghost 关于

我在实际应用中测到的大概是3个毫秒多一点!国外品牌的伺服。

内容的回复:

理论分析证明, 位置环采样周期小于4ms对位置环的控制性能贡献不大, 所以这个3ms应该是正常的, 5ms也没有问题。 至于把位置环的控制周期设定远远小于4ms, 基本上是没有什么用处的, 不是控制周期小了位置就会控制准确的。

网友F:
位置控制的准确性与采样时间的关系是一个很耐人琢磨的话题,即便是理论证明小于多少ms无更大益处,在工程实践中,人们还是习惯于将刷新周期尽可能提高,目前比较典型的位置环控制周期是1ms,500us和25us也有见到,差不多十年前甚至见到PMAC的一款卡号称位置环控制周期为55us。

记得国内的一家数控新秀的速度环指令刷新周期是125us,位置插补周期是1ms。而Fanuc的电流环周期已可以做到31.25us。

网友U:
没有考虑插补, 4ms的分析结果只是对位置给定量为阶越信号的响应。

网友S:
我所用的伺服电流环可以是50微秒

网友U:
电流环带宽决定系统的最大带宽,但是机械系统的固定频率都是很低的。

网友F:
机械系统的固有频率与控制刷新率之间需要一个适度的关系,个人以为双轴同步能力与位置阶跃响应时间毕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需求也不同。

网友V(2009-08-27):
主从方式应该是一种比较低端的同步方式吧?主从方式下,从轴是不是完全跟随主轴运动呢,那样从轴的定位精度实际上是不准确的,没有螺距补偿了。不知道这个是跟厂家有关系呢,还是主从就是这样的,我用倍福的主从方式,从轴就没有自己的补偿值,加速度什么的了。

网友A:
主从方式下,从轴是不是完全跟随主轴运动呢,那样从轴的定位精度实际上是不准确的,没有螺距补偿了

有没有误差补偿,原则上与是不是从轴没有关系,不过具体到某个产品,也许有这样的限制吧

网友W:
主从方式,那是完完全全的有很大的局限性啊,说明白点,就是我们杜撰出来的同步,根本就是没办法的办法。

同步一定是电流同步,FANUC给伺服的信号,为什么不是脉冲,不是模拟量,而是PWM信号?

FANUC实际就是在做电流同步,两个电机给一样的力,能不同步吗?

大家还记得直流电机,怎么做同步吗?

网友A:
"FANUC实际就是在做电流同步,两个电机给一样的力,能不同步吗? "

这个,可以肯定的讲,一定能!

网友X:
一个速度环 两个电流环

网友A:
"一个速度环 两个电流环"

怎么可以没有独立的位置环?

网友W:
楼上 七夜 讲的负载共担应该还是有点道理,至少我觉得比什么同步控制卡有谱。

同步控制卡,讲的什么运算周期多快,多精,哪有什么用,就算你电机一点误差没有,机械也有误差啊,那点误差足够搞死你。

除非你在学校演示一下,那没问题,反正就一会,没那么凑巧刚好卡死。

网友A:
“就算你电机一点误差没有,机械也有误差啊,那点误差足够搞死你。”

传动误差,可以通过全闭环的方式解决,当然,如果误差确实大到会死,这机器本身就不要出来谈什么精度问题了,会动就可以了,对于这样的机器,恐怕直接采用同样的电流指令,是最有谱的主意了。

网友W:
传动误差,可以通过全闭环的方式解决。同步轴通常两个电机控制两根丝杠,带动同一个工作台。

莫给,一个工作台带两根光栅?全世界没那么做机器的。

对于这样的机器,恐怕直接采用同样的电流指令,是最有谱的主意了,这是有事实证明的,不是恐怕。

任何人想投机取巧,采用很廉价的方法,来同步,结果都是死。

网友A:
莫给,一个工作台带两根光栅?全世界没那么做机器的。

龙门驱动这样做的不少.

网友Y:
可以了解一下台达A2伺服的龙门同步功能

网友Z(2009-10-12):
对:叫我小白 关于90微秒,是产品手册上的数据,我没有测量过。不过我们用这种方式在印刷机上应用,级联达到八台。
当然,如果再多,我们肯定会使用总线。
内容的回复:

如果上位控制器用DSP 2812的话,要求多台电机同步,用总线应该怎么做呢?我的邮箱 yuanshuai163163@163.com。谢谢了啊

网友AA(2010-03-19):
台達伺服驅動器內建龍門同動功能,配線簡單,調試容易

如有問題,請直接與我聯繫,13771921463

网友AB:
我觉得参照龙门机床,

网友AC:
同步控制器可采用TC2510.

网友AC:
同步控制器可采用TC2510.  TOPCNC产的。

网友AD(2013-06-26):
引用 网友A:
"FANUC实际就是在做电流楼主,两个电机给一样的力,...

为什么两边相同的力一定同步?是否只有在机构足够理想两边摩擦力相同的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