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直流电机

楼主(2007-01-11):
请问22KW的直流电机的电枢大概有多大的阻值?我前两天遇到一台直流电机的电枢的阻值有13兆欧,会不会是碳刷的问题?

网友A:
直流电机的电枢的阻值有13兆欧
电枢不接碳刷的,检查是否电枢绕组断线了

楼主:
感谢动力勇!把电机拆开看了下,发现绕组有发黑现象,换向器上有电弧产生的拉弧,应该是电机坏了.等电机修好再试,我用的是欧路的直流调速器,一启动就报警,只有先修电机了.
对直流电机不是很了解,还希望向大家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