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焊机电流100A空开63A为什么不跳

楼主(2007-01-11):
电焊机100A空开63A为什么空开不跳请教大家?

网友A:
电焊机负载率很低,100A电流是短时的,不是长期的,而63A空开的热元件金属变形是需要热量积累的,所以空开不跳。

网友B:
1、空开不灵。
2、你看成2次电流了吧?

楼主:
我用钳形钳住80A以上焊接达1分钟以上还是不跳

楼主:
我测的是空开下装头电流

网友B:
 1、空开不灵。换个试试

网友C:
看看这个就明白了!

网友D:
所以空开不能代替快熔

网友E:
100A的焊机满负荷运转也就是20A左右的电流,你怎么测出的80A电流?
100A是输出的电流,20A是输入电流.

网友F:
100A是输出电流吧,不是空开的电流,就是空开的电流也不会瞬间跳闸

网友E:
输出端是大电流回路,不需要也没必要加空开呀??!

网友G:
有这么大输入电流的电焊机吗,

网友H:
要学的东西还很多

网友I(2010-08-11):
我用40A空开带一个大焊机一个小焊机问什么老跳闸?是不是带不起来,超载了?请教了

网友J:
一般空开有短路与过载两种保护,短路保护靠电磁脱扣保护,过载靠热元件脱扣保护,热元件属于反时限保护,过载电流越大,脱扣时间越短,电焊机属于间断工作设备,100A空开63A不跳正常。切空开多种形式,配电用,电机用等多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