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可控硅通断

楼主(2007-01-11):
请问可控触发是交流触发还是直流触发,有几种触发方式.我单位用两只可控硅并联(方向一正一反)控制一相通断(380V),是通过把两只可控硅的控制极短路来实现 的,请问这是什么原理??

网友A:
我们一般用脉冲触发。
此方法想学习!

网友B:
一般电热功率调整器用这种方法,可控硅的G和K之间是有几十到几百欧阻值的,正半周和负半周分开分析就明白了.

楼主:
我们是控制变压器通断上的,用变压器加热铁棒

网友C:
学习中,我们是脉冲控制三相电加热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