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指教 wincc里怎么做PID参数

楼主(2007-01-11):
请指教 wincc里怎么做PID参数  在PLC里的积分时间 微分时间都为TIME型
在wincc里怎么进行数据类型转换   望高手不吝赐教 QQ 190484073

网友A(2007-04-10):
在程序里面用整数转BCD码的命令把WINCC里面的整数转换成BCD码,然后就可以用了,不知道对不对,你试一下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