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泥厂电除尘器常见故障的诊断与操作维护

楼主(2007-01-11):
我厂现有3台GGAJ02GK型10m2电除尘器,主要用在生料磨、粘土及矿渣烘干等场所,其工作状态是否正常,直接影响厂区及周围大气环境质量。

1 电除尘器常见故障的诊断

  电除尘器许多故障在监测表计上会有明显反映,掌握其变化规律对迅速判断故障范围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本文中U1、I1表示升压变压器一次电压和电流,U2、I2表示二次直流高压和电流。

1.1 U1、I1、U2、I2均为零

  主接触器不动作,多为总电源失电;控制电源回路开路或主接触器线圈烧毁等,按常规检修方法即可解决。

  主接触器动作,应重点检查GK控制板工作电源是否正常;可控硅回路快速熔断器是否熔断,对于后一种情况,一定要查明原因并更换相同规格的熔断器,切不可盲目代换造成故障范围的扩大。

  主接触器动作后,随着高压的调整,I1、I2迅速增加,有较强的冲击电流,U2始终为零,主回路随即跳闸,故障一般为高压侧出现短路,应重点检查电场内部、高压连接头和高压电缆是否接地,不可重复试车或调高GK板保护电路的上限值,以免晶闸管过流损坏。

1.2 U1变化正常,I1、I2随烟气温度上升而上升,电场闪络加剧

  阳极板紧固件松动或断裂导致其受热膨胀发生弯曲,引起异极距偏差超标,电场出现剧烈放电,使电场闪络加剧。若静态时U1、I1、U2、I2均正常,启动风机后电场闪络加剧甚至引起主回路跳闸,则是因阴极芒刺断裂在风力作用下摆动引发的。在检修中发现,此故障出现的频率不但与阴极所用材料、形状、安装工艺等有关,受设备开停比影响也较大。开停比低,电场内温度变化频繁,芒刺因热胀冷缩引起金属疲劳而折断,因此,提高设备开停比也是延长芒刺寿命的有效途径之一。

1.3 I2偏高,U2无法调至正常值且电场随U2的调整闪络加剧

  故障多发生在雨季或物料湿度较大的情况下,此时电场灰斗内物料堆积角加大甚至堵塞排料口,部分固定电晕线和阳极板的框架被埋没,电极上糊有大量粉尘,检测绝缘电阻明显低于正常值,电场呈低阻性,工作中有闪络,严重时电场无法启动。这种情况可以通过调整某些工艺参数如降低物料含水量,提高除尘器入口烟气温度等加以解决。

  除尘器GK板故障出现假闪或可控硅移相控制电路故障时也会出现此现象。

1.4 U1正常,U2低,I1、I2均高于正常范围

  此现象说明高压绝缘部件如振打装置陶瓷联接转轴、石英套管、变压器输出端绝缘子等积尘受潮,绝缘电阻下降造成漏电。检修过程应注意对保温箱内电加热器的检查,其损坏后绝缘部件表面在周围温度过低时会产生冷凝水,是引发该故障的主要因素。

1.5 U1、I1、U2、I2变化频繁,电场不规则闪络,除尘效果差

  粉尘比电阻较高,粉尘在沉积到阳极板后所带电荷难以释放,形成一层带负电荷的覆盖层,随电荷的进一步累积出现反电晕现象,此时的电场近似于尖端放电所形成的电场,在较低的电压下即可被击穿。解决此类问题的办法是适当提高烟气湿度,降低粉尘比电阻。

  电晕极框架变形,异极距偏差过大或振打过于强烈,框架摆动幅度较大,造成异极距频繁变化也是出现此故障的原因之一。

1.6 U1、U2正常,I1、I2低于正常值

  烟尘浓度过高,粉尘离子增多,形成很大的空间电荷,抑制了电晕电流的产生,尘粒无法获得足够的电荷,当烟尘浓度高到一定值时,电晕电流接近于零,出现电晕封闭,除尘效率剧降。电晕线结灰未及时清除,电晕线肥大,会严重降低电晕效果,抑制电晕电流的形成,恶化除尘器工作状况。处理方法为适当提高二次电压和振打力量,停车后及时清除积灰。

1.7 U1、I1、U2、I2变化均正常,但除尘效果差

  振打装置工作周期调整不当,频率过高,易造成粉尘二次飞扬,频率过低,极板上粉尘厚度增加,导电性变差,除尘效率下降。我厂生料磨电除尘器振打周期经试验调整在4min左右时,取得较好效果。

  阀门调节不当,风速过快,带电尘粒未附着即被带出除尘器;电场漏风严重,烟气分布不均。

2 日常维护操作

  电除尘器的故障因各方面因素的影响而有不同表现,根据我们对近几年维修记录的分析发现,因电晕极折断、受潮、操作不当等引发的故障占70%左右,故加强日常工作中设备的维护保养,是保证电除尘器正常工作的基本条件。

  1)加强对电除尘器管理与监控,做好设备点检记录,及时发现问题及时处理,防止设备带故障运行造成故障范围扩大。在电除尘器运行过程中,应每隔1h检查一次振打及卸灰传动机构的运转情况,各电场高压硅整流变压器高低压侧电流、电压值,除尘器进出口的温度值,并做好相应数据记录和故障记录。

  2)每周清理1次保温箱、控制柜内的灰尘,检查GK板在插座内是否牢固,各线头连接是否可靠,特别是振打装置的陶瓷转轴、高压绝缘瓷座及硅整流变压器输出端的高压瓷瓶,如发现破损应及时更换。依据粉尘排放情况及时调整时序控制器的工作周期,控制振打频率;或将阴极振打由自动转为手动。

  3)注意热风系统的调整,天冷潮湿时少开,且调小阀门开度,防止保温箱内温度降低或结露;天热干燥时则相反。对其内部的电加热管要经常检查,损坏的应及时更换。使用前2h应接通保温箱内部的电加热器,使箱内构件温度高于烟气结露点温度。设备启动后,要缓慢调节面板上的旋钮,使电流电压慢慢上升,直到闪络控制为最佳状态。

  4)对电场内部要经常检查,及时更换断裂的阴极芒刺,清理两极上的粉尘,对挂灰过多的电晕线、阳极板要分析其原因,及时做出处理或调整,注意观察极板和阴极框架是否变形,电晕线是否松弛,极距偏差是否在规定范围内(电晕线与极板距离偏差应<5mm),振打锤是否移位或松脱、击打力量是否合乎要求,气体分布板、烟道、积灰斗排放口有没有堵塞等。

  5)定期对硅整流变压器进行维护,特别是对其油位、油质、绝缘电阻以及高低压绕组对地绝缘电阻的监测,确保其指标在规定范围内。高压变压器正极和除尘器外壳应良好接地,接地电阻应小于4Ω。

  6)检查除尘器各连接处、法兰、人孔等处的密封情况,对漏风部位应采取措施,及时堵漏。要注意对各传动装置的检查,如振打装置卸灰螺运机的减速器是否缺油及电动机运转是否正常等。

  7)设备停机时,要将输出电压电流调至零位再切断电源,防止再起动时造成高压冲击;同时,不要立即停止振打和卸灰装置的工作,以免因停机积灰而发生棚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