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明白,请各位高手指教

楼主(2007-01-12):
我这里的一台270密炼机的压砣是液压的,可以控制压力,是大连美德的液压系统。是电路板控制的电压型调节阀,前天油管漏油机修拆开搞了一下,就不行了,我检查电磁阀都带电,让机修检查,他让白班处理,可昨天白天他们又说是电路板的问题。不明白的是机修搞电磁阀前一切是正常的呀?(液压站的资料全部是德文,中国制造的东西干吗要用外语,而没中文,中国人那么差劲吗?)

楼主:
各位高手指点一下呀,谢谢

网友A:
机电不分家也有好处,都自己弄,就不会搞不清楚了。呵呵

网友B:
下面引用由穷人1在 2007-1-13 18:19:00 发表的内容:
  机电不分家也有好处,都自己弄,就不会搞不清楚了。呵呵
--------------------------------------------------------------------------------------------
   呵呵.是呵.尤其是液压.有时电弄好了.机器还不好使.机修就说你的事.没办法.搞电的.气路.油路.各种阀都要了解和清晰一些...不然感觉有些问题真要难以解决呵.//

楼主:
电磁阀插头的大小都不一样,不会插错,我检查了,电磁阀都带电

网友C:
机电不分家也有好处,都自己弄,就不会搞不清楚了。呵呵
同意此观点

网友D(2009-03-23):
你介绍的情况看,这个调节压力的阀因该不是电压控制的,而是电流控制的,通过改变电压的大小来改变电流的大小以致达到改变电磁铁线圈磁力大小之目的。这种情况下应该去了解电磁调压阀的校正方法,看来不懂外语是不行了。我以前也调过德国产的压力控制系统,一般都带伺服反馈信号的。可与我联系:QQ2822729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