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松下伺服MDDDT5540 485通讯

楼主(2007-01-12):
请问:可以向松下伺服MDDDT5540写入参数吗?怎么写入?

网友A:
那得看你想写点什么,但是也必须是伺服支持的,具体的应该详细看它的说明书

网友B:
用伺服前面板可以写入;用PANATERM软件也可以写入
你买伺服的时候没有拿到操作说明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