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中频炉节电滤掉谐波可以吗?

楼主(2007-01-12):
中频炉耗电大,谐波较高,滤掉3次5次7次谐波能节电吗?能节多少呢?请教高人指教为盼!

网友A:
可以减小  但不能完全消除   节能情况要具体现场测试  13325215833

网友B(2007-04-13):
滤初高次谐波才能节电 13699193429

网友C:
采用就地补偿的方式,如果在你的低压配电已经进行了无功补偿,是不是容量小了,电容器已经过载了等等....具体还要有测试数据才能确定如何解决.

网友C:
谐波治理后,经济效益的收益是客观的.就看你想不想做了!一般采用就近在谐波源处安装滤波器,是最有效的.不一定只有3\5\7次的最大.要有测试数据才好下定论!

网友D(2009-01-06):
滤掉谐波只是改善电能质量,是否节电是值得商榷的,不同的计量方式有不同的结果。

对普通电磁电度表来说,滤波后计量肯定会增加

电子式电度表则没有明显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