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燃油恒温控制系统

楼主(2007-01-12):
如何设计发动机燃油恒温控制系统?要求控制精度在正负1%以内。我现在的初步设计思路是:在硬件设计上采用FPGA和DSP;控制算法采用人工智能算法(闭环控制),从而保证较高的控制精度和高速数据采集、分析、处理;用FPGA做数据处理、分析和算法控制设计。

网友A(2007-08-27):
关于发动机燃油恒温控制系统,我们主要做台架试验用的。下面的那种我们不做,供参考!
申请专利号:CN02246132.9
专利申请日:2002.09.13
名称:内燃机车燃油恒温低烧控制系统
公开(公告)号:CN2575317
公开(公告)日:2003.09.24
类别:机械工程;照明;加热;武器;爆破
申请(专利权):北京铁路局北京铁路分局
地址:100005北京市东城区老钱局胡同16号北京铁路分局
发明(设计)人:刘国仓;李锡春;祝寿江;刘克斌
摘要
一种内燃机车燃油恒温低烧控制系统,是对现有内燃机燃油系统的改进,主要措施有:加装燃油恒温控制阀,自动控制预热程度;改造预热系统流程图,使安全阀回油及供柴油机工作的燃油均预热;加装燃油温度表,监测燃油温度;调整燃油回油管口与吸油管口间的角度,加强燃油箱的预热。该系统安全可靠、投资小、改造量小、不增加额外维修及保养工作量,不增加维修保养成本等优点。
主权项
权利要求书 1、一种内燃机车燃油恒温低烧控制系统,由燃油箱、燃油预热器、安全阀、逆止阀、燃油输送泵、燃油粗滤器、截止阀、污油箱、限压阀、燃油精滤器、恒温阀、温度表及管路连接而成,其特征在于: (1)、燃油预热器设置在燃油输送泵后的燃油总管路处; (2)、燃油粗滤器设置在燃油预热器之后; (3)、燃油箱中的燃油回油管制成□形或⊥形; (4)、在燃油箱内设置燃油温度计; (5)、温冷却水的温度传感器设定值为74-82℃; (6)、在燃油预热器进口的油路上安装燃油恒温控制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