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系统的定位精度和重复定位精度跟什么有关?

楼主(2007-01-12):
   如果要求伺服系统的定位精度1微米,那么如何选电机和光栅尺还有机械部件?
   如果要求伺服系统的重复定位精度0.1微米,那么如何选电机和光栅尺还有机械部件?

   不清楚如何根据定位精度和重复定位精度的指标来进行元件选型和设计,希望前辈给点指导,非常感谢!

网友A:
还要考虑到负载大小、运行速度、行程、传动元件的精度等等,还要考虑到环境的温度。

网友B:
你是测量机还是机械加工机?
如果是机械加工,你还是先选好机械结构、加工方式、温度检测比较重要。加工应力导致0.1微米的形变没什么新鲜的,而且这个形变是光栅尺检测不出来的。由于温度梯度导致几微米的变形,也很正常,这同样是光栅尺检测不出来的。

网友C:
定位精度1微米和重复定位精度0.1微米都是很高的要求啊!

网友D(2024-03-23):
这精度太高了吧,做出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