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RS TCPIP通讯问题

楼主(2007-01-12):
我现在接手一个工程,是使用GPRS TCP ,以前没有用过,SIM 卡固定ip,发现ping 一个GPRS猫,大概需要800ms,不知道是否都是这样的。
请大家推荐一下谁家的GPRS猫好用。

网友A:
我们公司专做无线通讯
有兴趣的话,欢迎来电交流一下
021-64366437
台湾赫立讯科技

网友B:
是正常的

如果还有其他其他应用上的问题,可以和我联系。

桑荣科技,专业数传未来!
联系人:     王  伟
  QQ:  569633510   MSN:  w123wwei@hotmail.com
 TEL:   0592-5908798 (13799842505)
网站:   www.sangrong.com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

    另外,我发现有好多站老掉线,但有能自动上线,不知是电信的事还是猫的质量问题?
    还有,在地下室里手机有4格信号(5格满信号),但猫很难ping通,即有通的时候,是否认为这个猫有问题,还是其他问题。

网友C:
语音信号好,GPRS信号未必好

网友D:
是的,这种情况有多方面原因,首先,移动语音信号和数据信号不是一种信号.其次跟你猫的稳定性和检测机制也有一定关系.如果你有兴趣请打我电话详谈!

    北京万维盈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网址:www.wanweitech.com
    联系人:王金星
    电话:010-51297180-805
    手机:13264091203
    MSN:wanweitech01@hotmail.com
    QQ:48816968

网友E:
移动网络正常的延时是在700ms左右的,那楼主现在ping出来在800ms也是非常正常的。那带数据的发送最大在3000ms的也是非常正常的!至于你说的手机信号指的是GSM网络的,与GPRS网络的还是有差别的。。。

网友F:
信号的问题可以用高增益的天线来解决,一般普通的天线增益在:1~3db左右,高增益的天线增益在:7db以上,它能很好的将"发送"和“接收"的信号进行放大,提高通讯质量,减小网络通讯延时。
掉线的问题与多方面存在关系,比如当地网络(网络问题包括:信号问题、使用的环境人口的密集度,因为语音与数据是共信道的,一般情况下语音业务要优先于数据业务),还有拔号软件的稳定性等。

网友G:
比较好的方式是用长天线延长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