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0直流调速器

楼主(2007-01-12):
直流调速器590反转没有张力是什莫原因?
请各位大虾指教!

网友A(2008-05-21):
是你没有调好!
SSD590C直流调速器的一般调试步骤归纳如下:

1. 先根据电机的名牌参数,参照SSD590系列使用手册中文说明书第51~52页的说明设置好电枢电流、电枢电压、励磁电流、交流或直流反馈,反馈电压的设定值。具体设置方法如下:翻开操作面板的下翻板,可看到有六只0~9的拨盘电位器,其中左面3只电位器供设置电枢电流用,其权从坐至右排列为:百位、十位、个位;右面3只电位器供设置励磁电流用,其权从坐至右排列为:十位、个位、小数点后一位;在六只拨盘电位器的右面有四只拨动小开关,其设置方法如下:

开关 电 枢 电 压(伏)
150 175 200 225 250 275 300 325 350 375 400 425 450 475 500 525
1 1 0 1 0 1 0 1 0 1 0 1 0 1 0 1 0
2 1 1 0 0 1 1 0 0 1 1 0 0 1 1 0 0
3 1 1 1 1 0 0 0 0 1 1 1 1 0 0 0 0
4 1 1 1 1 1 1 1 1 0 0 0 0 0 0 0 0

  例:有一电机的名牌参数为电枢电压440V;电枢电流329A;励磁电压180V;励磁电流12.5A;额定转速1500转/分;所带直流测速电机参数为2000转/110伏。那六只拨盘电位器的数值从左至右应分别设置为:3、2、9、1、2、5;四只拨动小开关从上至下应分别设置为:0、0、1、0或1、1、0、0;将安装在面板左下方测速板上的交、直流反馈选择开关打在直流DC反馈位置;直流反馈值约为110÷2000×1500=82.5伏,于是要将反馈量的百位开关(0或100)打在0位置,将下面的十位拨动开关打在8位置(代表80),将上面的个位拨动开关打在3位置(代表3)。

  2. 调速器首次通电时,在将四个操作键(↑键、↓键、E键、M键)都按下的情况下,给调速器送控制电源(使调速器的所有参数都恢复到出厂缺损值),此时,调速器液晶屏上行显示:DIGITAL DC DRIVE;下行显示:MENU LEVEL。

  3. 按一下M键,此时,液晶屏上行显示:MENU LEVEL;下行显示DIAGNOSTICS(诊断)。按一下↓键,液晶屏下行显示变为SETUP PARAMETERS(设定参数),按一下M键(进入下一级子菜单),液晶屏上行显示:SETUP PARAMETERS,(原来在液晶屏下行显示的内容到了液晶屏的上行,液晶屏下行显示:RAMPS;按数下↓键,直至液晶屏下行显示:FIELD CONTROL(磁场控制)。按一下M键(进入磁场控制参数),液晶屏上行显示:FIELD CONTROL;下行显示:FIELD ENABLE(磁场使能)。按一下↓键,下行显示:FLD CTRL MODE IS(磁场控制模式选择)。按一下M键,液晶屏上行显示:FLD CTRL MODE IS;下行显示:VOLTAGE CONTROL(表示励磁为电压控制)。按一下↑键,液晶屏下行显示变为CORRENT CONTROL(将励磁改为电流控制,在实时控制中,一般都将磁场控制选择为电流控制,上列中,既将磁场电流控制在12.5A)。按一下E键(回到上一级菜单),使液晶屏上行显示:FIELD CONTROL;下行显示:FLD CTRL MODE IS。按一下↓键,使液晶屏下行显示:FLD VOLTAGE VARS(磁场电压变量值),再按二下M键,液晶屏上行显示:RATIO OUT/IN;下行显示:90%。如磁场以电压方式控制,改变此百分比值,既可改变磁场电压输出,在上列中,此值应设置在180÷380×100%=47.4%。按E键,使液晶屏上行显示:SETUP PARAMETERS,下行显示:FIELD CONTROL。按数下↓键,使液晶屏下行显示:CURRENT LOOP(电流环)。按一下M键(进入电流环参数),此时,液晶屏上行显示:CURRENT LOOP;下行显示:CUR.LIMIT/SCALER(主回路电流定标),按数下↓键,直至液晶屏下行显示:REGEN MODE(再生方式)。按一下M键,液晶屏上行显示:REGEN MODE;下行显示:ENABLED;此时可根据选用的调速器情况选择再生方式,如调速器为可逆的590C直流调速器,再生方式应选择ENABLED(电机工作在四象限运行);如调速器为不可逆的591C直流调速器,再生方式应选择DISABLED(电机工作在二象限运行)。按E键,使液晶屏上行显示:CURRENT LOOP;下行显示:REGEN MODE。按数下↑键,直至液晶屏上行显示:CURRENT LOOP;下行显示:AUTOTUNE。合上主回路开关,按一下M键,液晶屏上行显示:AUTOTUNE;下行显示:OFF;按一下↑键,使液晶屏下行显示:ON(准备做电流环自整定);做自整定是在AUTOTUNE为ON的条件下,按正常运行步骤启动调速器,但此时由于是在自整定状态,调速器封锁磁场输出,所以电机不运转或慢速运转,如电机转速超过电机额定转速的20%,自整定将会失败,此时应用东西夹住电机的轴承,使其堵转,调速器自整定时,六个指示灯中的第二个指示灯在闪烁,其余五个指示灯全亮,由于磁场封锁,所以此时主回路电流较大,交流电抗器会发出流过大电流的响声。自整定一般做3次,3次所得的比例增益(PROP GAIN)、积分增益(INT GAIN)和电流断续点(DISCONTINOUS)数值不应相差很大,如数值相差很大,应查找原因,或与我司联系,3次自整定做好后,取一组中间值既可。

  4. 此时可将整定好的参数保存一下。保存参数的方法如下:按几下E键,直至液晶屏上行显示:MENU LEVEL;下行显示:SETUP PARAMETERS。按数下↓键,直至液晶屏下行显示:PARAMETER SAVE(参数保护);按一下M键,液晶屏上行显示:PARAMETER SAVE;下行显示:UP TO ACRION。按一下↑键,液晶屏下行显示:SAVING,几秒钟后,变为FINISHED显示,参数存储结束。

  5. 粗调完成后,要对调速器进行细调,既对调速器的输出进行校准。校准参数也是在设定参数的菜单内。按E键,直至液晶屏上行显示:DIGITAL DCDRIVE;下行显示:MENU LEVEL。按一下M键,液晶屏上行显示:MENU LEVEL;下行显示DIAGNOSTICS。按一下↓键,液晶屏下行显示变为SETUP PARAMETERS,按一下M键,液晶屏上行显示:SETUP PARAMETERS,下行显示:RAMPS;按数下↓键,直至液晶屏下行显示:CALIBRATION(校准)。按一下M键,液晶屏上行显示:CALIBRATION;下行显示:ARMATUREV CAL(电枢电压校准),再按一下M键,液晶屏上行显示:ARMATUREV CAL;下行显示:1.0000(校准值);此时可启动电机运行,并用万用表监测电枢电压,将设定值调到最大,待电机转速到达设定值后,用↑键和↓键调整修整值,将电枢电压输出调整到电机名牌额定电压值;再用万用表测量测速发电机的实际反馈电压值和极性。停止电机运行,待主回路接触器跳开后,将测速小板子上的测速反馈校正到实际的反馈电压值,如测速反馈极性不对,将两根测速线对换一下即可。再将反馈模式由电枢电压反馈切换到测速发电机反馈。操作方法如下:按E键,直至液晶屏上行显示:SETUP PARAMETERS,下行显示:CALIBRATION。按3下↓键,直至液晶屏下行显示:SPEED LOOP。按一下M键,液晶屏上行显示:SPEED LOOP(速度环);下行显示:PROP GAIN(速度环比例增益)。按4下↓键,直至液晶屏下行显示:SPEED FBK SELECT(速度反馈选择);按一下M键,液晶屏上行显示:SPEED FBK SELECT;下行显示:ARM VOLTS FBK(电枢电压反馈)。按一下↑键,将下行显示由ARM VOLTS FBK改为ANALOG
TACH(模拟测速反馈),然后进行模拟测速反馈校准。按E键,直至液晶屏上行显示:SETUP PARAMETERS;下行显示:SPEED LOOP。按3下↑键,液晶屏下行显示:CALIBRATION。按一下M键,液晶屏上行显示:CALIBRATION;下行显示:ARMATURE V CAL;按4下↓键,直至液晶屏下行显示:ANALOG TACH CAL(模拟测速校准)。按一下M键,液晶屏上行显示:ANALOG TACH CAL;下行显示:1.0000(校准值)。此时再启动电机运行,并用万用表监测电枢电压,将设定值调到最大,待电机转速到达设定值后,用↑键和↓键调整修整值,将电枢电压输出调整到电机名牌额定电压值即可。待电枢电压输出和电机转速都校准好后,再将参数保存一次。

  综上所述,SSD590C直流调速器的简单调试一般有以下一些方面:硬件上要设置电枢电流、电枢电压、励磁电流、交流或直流反馈,反馈电压的设定值。软件上要设置的在磁场控制(FIELD CONTROL)中有:<1> 磁场控制模式(FLD CTRL MODE IS);<2> 磁场电压变量值(FLD VOLTAGE VARS)。在电流环中有:<1>再生方式(REGEN MODE);<2>做电流环参数自整定(AUTOTUNE)。在速度环中有速度反馈选择(SPEED FBK SELECT)。在校准参数中有:<1> 电枢电压校准(ARMATURE V CAL);<2> 模拟测速校准(ANALOG TACH CAL)

  除以上必须调整的参数外,在斜率(RAMPS)参数中,可调节电机的升速时间(RAMP ACCEL TIME)和降速时间(RAMP DECEL TIME)。如电机的速度不稳,可调节速度环(SPEED LOOP)中的比例增益(PROP GAIN)和积分时间常数(INT TIME CONST),以使电机稳定运行。
以上介绍了SSD590C直流调速器的简单调试方法,如有疑问,可来电讯问。
上海荟格工业自动化有限公司
上海荟格企业以自动化专业为主体的、集贸易、技术、自动化设备,工程成套为一体的专业化公司。公司技术力量雄厚,拥有众多资深的电气设计工程师、软件设计工程师、单片机应用工程师及机械设计工程师,包括许多复合型的高级电气工程师,成功的为纺织化纤、印染、塑料、橡胶、电线电缆、包装机械、造纸机械、水泥等很多行业提供工业控制系统规划、设计与安装服务,在赢得众多客户赞誉的同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技术力量也得到进一步提升。在广大客户的大力支持和我们自身的不断努力下,公司已经发展成为同行业中的佼佼者,是工业电气控制领域的最佳选择。不仅如此,我们还致力于新产品的研发,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先后推出的大功率数字直流调速装置、电抗器、高温传感器等新产品广泛应用于各行业,获得了客户的一致好评和认同,满足了客户的实际需求。

一、代理经营品牌
1、英国欧陆调节器、调功器、直流调速器ER-PLX系列;(一级代理)
2、欧陆SSD直流调速器512C、514C、590C、590+系列;(一级代理)
3、日本日立变频器SJ100、SJ200、SJ300、L100、L200、L300系列;(一级代理)
4、台湾三碁(三川)变频器;(一级代理)
5、日本富士温控表、变频器、可编程、人机界面;

二、自主产品:
1、HG-590系列大功率直流调速器;
2、三相(单相)进线电抗器、滤波器、变压器;
3、CHD系列压力传感器、温度控制仪表、温度传感器、智能数字压力仪表;
4、Z4系列直流电机;

三、专业维修Eurotherm欧陆直流调速器SSD-590P、590+、590C、ER-PLX系列

更多产品及技术资料下载请登陆公司网站:
http://www.sh-huige.com
上海荟格工业自动化有限公司
TEL:021-61508121; FAX:021-37633878

网友B(2008-08-11):
罗升企业上海分公司 肖德寿 13636699416,021-51875200*863 www.acepillar.com.cn EMAIL:xiao.deshou@acepillar.com.cn

电气控制:数控装置(HITECH海泰克,瑞典北尔BEIJER)、数控系统 (beijer) 、伺服系统(以色列ELMO,日本横河,台湾上银,台湾东元)PLC (日本横河,台湾丰炜VIGOR ) , 德国伦茨lenze ,东洋变频器、温度及位置传感器等

台湾上银HIWILL 直线传动:直线导轨、滚珠丝杠、精密线性模组、线性致动器等。

旋转传动:(德国亚特兰大<ATLANTA> ;德国NEUGART;日本住友 减变速机、日本三木 齿轮/齿条、联轴器、离合/刹车器等。

台湾金器 (MINDMAN) 气动传动:气源处理组件、控制阀、执行元件等。

意大利 液压传动:控制阀、泵、液压缸及液压系统集成。

电子器件:工业电子硬盘。

系统工程:承揽自动化系统工程设计、选型配置、调试。

罗升企业成立于1984年,是亚洲传动控制领域卓越品牌通路商。集团总部设于中国台北,在天津、香港和新加坡分别设有子公司。分布于大陆、台湾、香港、新加坡的二十几个直销事务所、几百家经销机构及在亚洲其他地区的多家合作伙伴,已基本构成覆盖全亚洲地区的销售和服务网络。

子公司天津罗升企业有限公司成立于1993年,坐落在天津滨海开发新区---空港工业园区,厂区占地两万三千平米 ,是集解决方案、采购、加工、仓储、物流、销售、售后为一体的全面整合型服务企业。服务领域涉及机械制造业、工厂自动化、航空/航天、电力、冶金、石化、医疗等领域。

天津罗升经过长期的诚信服务,与许多世界知名的生产厂商及广大用户,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成为国内制造业引进先进技术和产品的高速通路。为快速、近距离服务于分布在全国各地的用户,设立了十几个销售服务分支机构及几十家经销商;为高水平、专业化服务于机械设备配套厂商,设立了各专项服务产品处;为综合性、系统性服务于各行业用户,设立了系统工程部;以不同的方式向各类用户提供全方位、高水平的整合服务。目前正朝向传动控制产品的供应、技术、服务中心高速发展。

随着电子商务系统的升级建设,罗升逐步实现服务网络化,最终将实现客户网上订货,在线查询货期,在线技术服务等全方位信息化服务。

天津罗升长期策略:立足中华、胸怀全球、优势互补、制造双赢。

心态决定状态,心胸决定格局,眼界决定境界!

网友C(2010-01-05):
直流电抗器响声很大是什么原因

网友D:
请问各位师父:大家好!我有个问题是一台590+刚启动就热敏电阻报警,可机器是冷机呀。咋处理呀?谢谢师父!

网友E:
电阻或是板坏了,可以屏蔽掉它。

---------------------------------------------------
USB转串口线,PLC视频教程,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 编程电缆等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收二手PLC 变频器,590C 6RA70 QQ304867181注明来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