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手摇脉冲发生器编程

楼主(2007-01-12):
请教各位:手摇脉冲发生器的编程。
转动电子手轮,向正方向转,伺服电机正转,向反方向转,伺服电机反转。伺服电机的转速与电子手轮的转速成正比。请教编程方法。(三菱PLC,伺服)谢谢!

网友A:
三菱的20GM/10GM模块有手摇脉冲发生器的接口。

楼主:
我想用fx2N能不能直接做,请留个联系方法,好向你请教,具体我们可以谈,我急需这方面的.

网友A:
一年前做过这个,用的FX2n-64MT,一台10GM和一台20GM控制三台三菱伺服系统。
手摇脉冲的两路脉冲信号发送给10GM/20GM,然后轴选择信号和倍率信号发送给FX2n-64MT,实现手摇脉冲的功能。
如果只用三菱PLC,估计要用高速计数器的功能了,没试过。

楼主:
白工:请留个联系方法,好向你请教,

网友A:
allen.zhaol@gmail.com

楼主:
我在南京,请问你在哪儿,我看联系方便否

网友A:
上海,我经常去南京。不过都是老板安排出差。

楼主:
我手机:13512542491,今晚我去苏州,如方便想请你帮个忙,具体费用再议

网友(2009-05-20):
手轮直接进伺服。需要时同时进PLC。用PLC出入口控制前后禁止,脉冲命令禁止,RUN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