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做三菱F940画面

楼主(2007-01-12):
三菱触摸屏画面怎样上传,

网友A:
找三菱技术支持

网友B:
应该很简单的???

网友C:
用软件上传了
前提没有密码保护

网友D:
三菱技术支持,应该可以 ,但下载最简单。

网友E:
用GOT制作软件,就象吴建平的选择上载路径就可以了,和PLC上传一样,但要没有密码才可以。

网友E:
用GOT制作软件,就象吴建平的选择上载路径就可以了,和PLC上传一样。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的帮助,这厢有礼了

网友D:
用软件上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