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M历史数据组态后,是否还要进行别的操作?

楼主(2007-01-12):
HM历史数据组态后,是否还要进行别的操作,以防止HM重启后组态数据会丢失?

网友A:
checkpoint可能会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B:
不用,HM就是硬盘,一般情况下数据不会丢

网友C:
我遇到一次数据丢失,因为突然断电引起的。

网友D:
你应该做好后把IDF文件备份下来(包括所有组态文件的IDF),这样就算整个系统崩溃,也可以较快恢复。

网友A(2007-02-13):
同意上楼的,备份很重要!

网友E:
备份是必要的!

网友F(2007-03-29):
在做checkpoint时历史组态是不会备份的,一般我们除了定期做checkpoint,还把整个HM做一次BACKUP,同时在换HM时防止历史组态数据丢失,导致和工艺人员说不清楚,也把历史组态数据导出来,关于历史组态数据如何导出,可以这样:
(1)通过VOLUME CONFIGURATION->HM->CONTINUOUS HISTORY,得出每个单元有多少个历史组;
(2)通过UNIT NAME得出历史组的UNIT ID;
(3)编辑所有历史组的名称,并保存在NET>HIST>HIST.EL下;
      CD NET>USER1 HIST(自己定义)
      ED NET>HIST>HIST.EL     内容:$CH01(1),$CH01(2),   其中01为单元ID,1、2为历史组号;
(4)生成DB文件,将HPM中运行的多个组态数据读到HM的硬盘某个文件中;
   RECONSTIUTE MULTIPLE -> NET>HIST> ,HIST.DB,HIST.EL;
(5)生成EB文件,检查生成的文件内容是否正确;
PRINT ENTITIES-> DESTINATION PATHNAME选择HIST.EB;
ED NET>HIST.EB;
(6) 如果HM出现问题要恢复历史组态数据,可以通过此方式将某个文件中的多个组态数据装载到HPM中;
LOAD MULTIPLE-> NET>HIST,HIST.DB,*.EL(不选);

网友G(2007-06-29):
直接用transfer把HM里面的文件传出来保存不就OK了!另外,改了组态之后一定要checkpo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