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讯
求助T400问题

楼主(2007-01-12):
6SE70带T100工艺板,现在用drivemonitor与装置通讯,不能建立连接!!!!!!
哪位大侠能够赐教。先谢谢了!

网友A:
新建文挡,选则 工艺板T400的型号,然后建立联机

楼主:
已经这么试过了,通讯不上。而且访问权限也对P53=7F(127),但是就是通不上,请大家想象还有什么参数限制访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