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没有修过高频热合机的朋友?

楼主(2007-01-12):
我公司有2台4~5KW的高频机,采用电子管自激振荡电路
频率27MHz,电压大概5KV左右
一台电容 500pF15KV电容的电极多次脱焊报废
一台是谐振腔振荡,工作不稳定 工作中停振
不知道也没有见过的朋友

网友A:
偶以前做过跟意大利射频烘干机配套的功率控制器。射频烘干机的原理应该跟你的机器差不多。我们也用到1000pf15KV的电容,电容过热的话容易造成脱焊。电极是用银焊上去的,脱掉后也可以用银焊补焊的。

楼主:
买一个新的80块,银焊我们这里没有.我不明白是什么原因电容过热,电容CT**.直径80mm
T可能是低频电容吧!

网友B:
是台荣的吗???电容电极脱焊报废个人认为是正常的事情,应该是外力造成的吧,比如说安装方法,震动什么的。毕竟打火击穿的是比较少的。这个管子是石英管还是陶瓷管???振荡不稳在排除管子有问题的情况下去查栅阳极调整,这个现象是刚有的还是一直就有??? 大哥没有把问题说清楚啊!!!高频这个东西不在现场是不大说的清楚的。请问大哥是什么地方的???HZH108475997@TOM。COM

楼主:
华达的电容是CT** T代表低频陶瓷
CC** C代表高频陶瓷

楼主:
我是河南的
电容是用一段时间后脱焊,不是外力引起的
CT** 应该是低频电容 500PF 15KVA

楼主:
故障好长时间了.新管子也一样
栅极的可调线圈也调整匝数,就是不稳定

网友B:
你的机器主要是热合什么的?栅阳极电流比例控制在K值之内吗?有没有过载???不好意思,我只能说这么多了。

楼主:
栅极0.2A 阳极0.3-06A左右

楼主:
没有过载,最大电流0.9A
是热合篷布,也就是汽车和火车盖的篷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