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让不支持modbus的siemens触屏与使用modbus通信协议的PLC

楼主(2007-01-12):
因为siemens触摸屏不支持modbus协议,怎么让不支持modbus的siemens触屏与使用modbus通信协议的PLC相连

网友A:
  直接致电北京SIEMENS总部咨询

网友B:
这个好像很困难,而且因为数据格式的不同,组态触摸屏程序也比较麻烦。建议用CP5611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