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调速
关于591+磁场切换问题

楼主(2007-01-12):
我想请问一下,我用591P磁场回路里加换相接触器,但是阻容电路还有制动电阻选多大的合适?电机磁场电压180V电流16.6A

网友A:
你说的是扩容吗》?
扩容一般磁场不需要阻容吸收回路,只有在主回路中加,具体大小要根据主电流大小而决定

楼主:
不是扩容的,是原装设备

网友B:
不用外加励磁吸收电路,只要保证主接触器断开(确保励磁电源已断开)。

楼主:
我想的是切使能,这样可以吗?非得把接触器切了吗?

网友B:
只要确保励磁电源断开后几秒钟就可以切换磁场了。

楼主:
好的,谢谢了~基本知道怎么搞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