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系统
搞单片机的进来

楼主(2007-01-12):
小弟一直是在做PLC控制的.现在单位用到单片机.可我没现在对单片机理解是零.
前辈给点意见我能学会单片机吗?怎么入行?给点意见?我想学会它现实吗?

楼主:
不知道哪里有学习班?

网友A:
你是哪个地方的?

楼主:
在江苏.不知道 亦云人云 你是做什么的?

网友B:
本人由于想赚点零花钱,将一套成熟的工业控制板奉贤给大家,成本价格,提供硬件,原理图,软件程序,烧写器,一套,规格如下:
9路继电器输出:240V,7A/24V,10A
1路AD输入:0-10V或0-5V
1路DA输出:0-5V,输出
1路热敏电阻通道:测量0--150度温度
5位数码管显示
5个按键参数输入
10个LED指示灯
CPU:ATMEL MEGA16
显示板和控制板分离,抗干扰强
12V直流,交流通用供电
已经出货2000套,用于工业控制,可靠性高。

网友C:
单片机和PLC很不一样的,尤其是用惯了PLC得人。因为用单片机要考虑的东西很多。没办法,只能一点点来,就像原来学PLC一样,从头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