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光耦相关问题

楼主(2007-01-12):
1.光耦的接受端、与发射端该如何判断〈看见有的光耦上有二极管的标志,不知道是否该称之为发射端〉
2.使光耦工作的必要条件是什么

网友A:
一般的,发光的那边是输入端,这个看图就能看出来,

2,这个不好说了,我不知道怎么和你说清楚,有4脚的6脚的,还有8脚的,还是看图吧,一看就全明白了。

楼主:
1.你说的是光电开关吧
2.说实在的在网上我找过,特别是用与门禁p521   4脚的光耦找不到相关的图纸

楼主:
是的
非常感谢芯片极维修,但我不太懂英文,能否告诉我各个引脚作用,或者是一些相关电路,不 甚感激

网友B:
发光二极管→光电晶体管,
实物判断时,用万用表测二极管的那一档,发光管正向有1K多,反向∞,光电晶体管二个方向都是∞。

楼主:
你是说1  2 两脚是发光二极管3   4两脚是光电晶体管是吗
以前我只知道1  2两脚是个二极管

楼主:
谢谢大家
已检测过p521
工控真好

网友C:
工控真好
讲的不错

网友D(2007-08-20):
请问信号的频率与光耦传输速度之间的关系,用具体的数字表示。

网友E(2008-06-22):
我想请教一下,这个光耦隔离芯片的外部要怎么接啊?是1还是2作为输入呢?输出端要加电压,输入那边是接地还是加电压呢?亟待解决呀

网友F:
按电路图接

网友G:
13楼问的经典,14楼答的更经典,哈哈。

网友H:
找以下原理图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