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请教各位“光字牌”国内和国外的有没有什么好牌子!谢谢

楼主(2007-01-12):
请教各位前辈,光字牌国内有些什么好一点的牌子,我要DC110V的!

网友A:
国内我知道上海天逸,国外有日本和泉(不过很贵,订货周期也比较长),如果外观要求不高又要便宜的话,可用普通方指示灯里面加硫酸低打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