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零线的影响

楼主(2007-01-12):
    企业中用三相五芯线其控制设备用电都为220V,设备正常运转中,当将工作零线挑开后运行设备会产生多少伏电压?会对设备有什么损坏?请各位高手给与指点!接地线正常。谢谢!

网友A:
中性点偏移,负荷大的相电压低,工作效率低,负荷大的相电压升高,烧东西

楼主:
相电压会升高到多少伏?为什么以前有过此类事情却没烧设备?请详细解释一下,谢谢!

楼主:
以前发生总零线断线负荷没停止时测量电压相电压才十几伏?

楼主:
采用何种方法能避免此类事故发生?

网友A:
按照规范去做

楼主:
请Isaiah详细解释一下规范可以吗?另外规范对工作零接法有无规定是分开接还是可以压接在一起?谢谢!

网友B:
零线和地线必须分清,按要求接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