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缆上的额定电压?

楼主(2007-01-12):
电费上有标一额定电压是300V/300V,电费是两芯线,耐压方面,是指单线的耐压420V,还是两根线之间的耐压是420V(300V的最大值)

网友A:
不知道电费是什么意思。

网友B:
呵呵,谁让楼主是用五笔输入法了.
U0/U
U0:电缆设计用的导体与屏蔽或金属套之间的额定工频电压.
U:电缆设计用的导体之间的额定工频电压.

楼主:
抱谦,打错了,
电费=电缆
谢谢提醒。
可否在标明额定电压300V/300V的两芯电缆里通入380V的电压?